[家电] 一块透明胶解决飞利浦HU4803加湿器异响

楼主(2020-05-24):
飞利浦hu4803加湿器异响,吸测是在显示面板位置,疑似塑料件振动导致异响,拆机后一直没找到具体异响位置,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试听,摸索,终于找到了异响所在位置。不多说了,上图。第一次发贴不知道有没有人关注

网友:
第一次发帖,好评

网友:
好评一下,厉害了,真是小成本 呀

网友(2023-01-20):
飞利浦空气加湿器hu4706风扇哒哒响,不知道啥问题。拆开看没有看出来。

网友:
我有个低配版,啥型号忘了,优点是用自来水没有白粉,缺点是加湿效率低

网友:
是上下没卡紧有缝,导致的振动吗?

网友(2023-03-03):
异响好像是这机器通病~我是HU4816,应该是渠道不同型号不同,机器都是一模一样的,请问上盖怎么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