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气门扳手中间那个十字怎么用

楼主(2020-05-24):
气门扳手中间那个十字怎么用,百度上搜一遍,也没有介绍的,

网友:
这个是攻牙的,用到时就懂了

网友A:
那个基本可以无视,真要拿来攻丝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基本可以无视,真要拿来攻丝肯定是不行的。

气嘴铜的,拿这个攻没问题

网友:
拿来清理一下丝口间的杂质,灰尘什么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叫气门钥匙。

原设计是一物三用,不过你这个估计也就是当钥匙用了。

左侧攻气门芯内丝的, 中间攻气门嘴外丝的,右侧拆除气门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气嘴铜的,拿这个攻没问题

图上这种估计够呛,着要是用了搞不好把扣纹都毁了。

正品比这个正规,真是园牙、丝锥和钥匙的组合。

网友:
攻丝肯定是不行,扶一下螺纹还是可以的

网友:
更换安装气嘴时,拧在气嘴上,拉出气嘴?

网友:
气门帽不能拧进去的时候套一下就能用了 这种粗制滥造的东西一般买来也就拧下气门芯

网友:
左边攻丝,尺寸5V1,中间套丝,尺寸8V1,右边把气门芯拧出拧入。不过用这个只能刮掉螺纹的杂物,不能攻丝或套丝,别看气嘴是铜的就以为很软,用这个根本不行,我以前试过,最后还是买了一个丝锥一个板牙。

网友:
这个精度差,不能攻内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