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做工超级好的PC机电源(Newton NPS-400ABB)

楼主(2020-05-24):
西门子工控机拆机电源,温控风扇,这个400瓦比一般800瓦的都重。

网友:
这么像台达的铭牌
可以做HIFI电源

网友:
内部塞的太满了,货真价实的感觉,而那些动辄千w的空壳子就算吹爆了什么“高效率”,也只构成了肥皂泡形象。

网友:
很像台达的nmb系列

网友:
这个好像就是台达的另一个牌子

网友(2020-07-17):
这个电源分版本吗?是哪个版本?电源        NPS-400ABB  REV:07 S26113-E503-V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