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拆一下刚刚买到的论坛交易区的慧厨HC-22A1电磁炉

楼主(2020-05-24):
简单拆一下刚刚买到的论坛电磁炉,一直想弄个电磁炉用,但是实际是有也行,没有也行,就没买过,这次看论坛里电磁炉很便宜,就买了个用用看。

这个电磁炉应该是模仿的小米的青春版还是什么来着
外形比较像,只有一个旋钮,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用超市买大火腿送的不锈铁盆子接点水试试看,大约500到600ml的水吧,一瓶饮料多一点的水吧
用最大标称2200W烧水,大约30-40秒左右烧开沸腾

实测功率在1600W左右,见下图,减去我电脑日常开机后的90W,最大功率计算大概刚刚不到1600W的样子

旋钮有很多挡位,旋钮用的旋转编码器,左右随便转,没有头,跟小米台灯用的那种编码器似的,挡位有200W,400W,800W等,递增到2200W,200和400挡位功率和800是一样的,200和400是间歇加热,800W及以后挡位是持续加热。
插电就通电,风扇转一下,待机闪烁,旋钮右转一下显示ON开机,再旋转就是加热挡位了,编码器摁下就开始定时,旋转改变时间长短。
然后就是感觉散热风扇声音挺大,就拆开看看是不是有东西打着风扇。

四个螺丝再减震垫底下,减震垫有小孔,方便用工具拔出减震垫,我是直接扁螺丝刀从一边抠出来的,打开后的样子

顶盖,白点是导热硅脂

编码器和显示数码管,数码管是蓝色偏白点和偏紫点,挺好看

编码和数码管显示电路

线盘有三个螺丝固定,线盘不大,下边是电路板和风扇,风扇看了下也没有东西打着风扇翅,紧一下螺丝算了,出问题的话再说了

电路板和铝块散热块

风扇看了看也没找到毛病,就是声音大

底板塑料有点单薄,开模有点粗糙,塑料质量不是太好,但基于这个价格,就无视了,好了别的没有了,没啥可看的,END......

网友A:
是30几块包邮的那款吗?没想到这价位做成这个样子,还可以啊

网友:
我也买了个回老家

网友:
线盘是铜的吗?没有看到电源芯片?

网友B:
这款不错哦,和小米那款很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30几块包邮的那款吗?没想到这价位做成这个样子,还可以啊

是的,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不错哦,和小米那款很像啊!

是的,和青春版很像,操作比较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30几块包邮的那款吗?没想到这价位做成这个样子,还可以啊

我差点都忍不住下手了 可是家里电磁炉太多了

网友D:
设计有问题,显示板在侧方,使用的时候还得低着头看显示的是什么,标称2200W,实际大都只有1600W左右,杂牌都这样,虚标严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差点都忍不住下手了 可是家里电磁炉太多了

哈哈,没必要,用得上的可以撸,我现在只撸二手铜线盘的,10块钱的故障机那种,而且要看上去品相好的才撸

网友E:
估计能用铝线的绝对不用铜线

网友F:
对于价格,真的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和青春版很像,操作比较方便

是,我前些天修了个青春版,炸igbt的,换了保险,桥,igbt,就好了,结构布局都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能用铝线的绝对不用铜线

应该都是铝线,镀铜

网友:
对于低价,就是物有所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没必要,用得上的可以撸,我现在只撸二手铜线盘的,10块钱的故障机那种,而且要看上去品相好的才撸 ...

这个也就是颜值高 操作方便 忍住不撸了 没用

网友G:
某讯的挖矿机艾,是改装成电视盒子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某讯的挖矿机艾,是改装成电视盒子了么

是的,可惜没有成功下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有问题,显示板在侧方,使用的时候还得低着头看显示的是什么,标称2200W,实际大都只有1600W左右,杂牌 ...

小厂商哪有啥设计,比着葫芦画瓢呗,小米的咋弄,他就咋弄,然后稍微改改,省的人家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于价格,真的值了

嗯,山寨货中,也是价格很低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