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电源插电不开机,电源风扇和显卡风扇就转,开机就正常

楼主(2020-05-24):
插电源线不开机,电源和显卡(有外接供电)的风扇都转,开机就正常了。关机后还是电源显卡风扇都转。换了电源,异状消失。
这是电源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A:
可能是功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功率不够

不是功率问题,以前正常用了很久

网友:
看不清楚你描述的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