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龙威 故障电源不会修稍调大电流0.4A能用,调小电流时,即使空载也会

楼主(2020-05-24):
龙威PS-305DM 维修电源,不会修,电压可以正常调节。但调小电流时,即使空载也会短路保护,如跳高电流只能恒流0.4A,如何修请教高手,换了二个3055了,没修好,是电流好小,仅400毫安好用,电压正常。
是这种电源版

C  HA17741上只有工作电压,除工作电压其它脚无电压

我查了已下,主板上找不到铜箔板那接输出那烧断掉,接线柱处有个反接二极管烧掉成二段。这板子焊住接线柱,很难拆,把保护二接管烧二段,这小板上还有什么?
原因找到有一个2N3055不正常,换到一个不正常的修好了。

楼主:
原来是好的,有次30VA短路,烧了二个大功率管,换了好管就,这样了。

网友:
矿石收音机上有个人修过那个帖子中有电路图

网友:
比给我吧修好了没

网友A:
输出端还是有短路或者不良吧,既然之前有烧过就按线路查周围原件吧

网友:
引器9.9元!防蓝光老花眼镜5元!不

网友:
3055管坏了吧

网友B:
我上次这电源也是有电压,电流好小,换3055就好了

网友C:
不会是取样电阻虚焊了吧

网友D:
这种电路都差不多,网上有固纬的,可以参考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这电源也是有电压,电流好小,换3055就好了

换3055了,没修好,是电流好小,仅400毫安好用,电压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取样电阻虚焊了吧

讲的是0.18欧电阻,查过没修好

楼主:
没修好,换3055了,没修好,是电流好小,仅400毫安好用,电压正常。

楼主:
换3055了,没修好,是电流好小,仅400毫安好用,电压正常。换3055了,没修好,是电流好小,仅400毫安好用,电压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路都差不多,网上有固纬的,可以参考着修

电路图没找到换3055了,没修好,是电流好小,仅400毫安好用,电压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端还是有短路或者不良吧,既然之前有烧过就按线路查周围原件吧

谢谢,电路图和输出端还是有短路或者不良吧多没找到

网友E:
检查输出和VR107 VR108 还有VR107边上的IC

网友:
取样电阻,查去哪个运放,测运放比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输出和VR107 VR108 还有VR107边上的IC

IC  HA17741上只有工作电压,除工作电压其它脚无电压

网友:
不是短路烧的吧?应该是接电池正负接反了,烧了个1.5A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