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无输出的逆变焊机

楼主(2020-05-24):
单位同事的,双电压,原220V电压不知啥时坏了,一直用380v,某天一声响,据说电源线击穿打火,后再试操作面板显示正常,无输出,今天有空拆开看看。整流桥击穿,电路板铜箔烧断,同热启动热敏电阻并联的继电器开路。右上角有个芯片爆皮无型号,鉴于目前控制板正常先不管它。给电路板上两个继电器线圈引脚24V电压,为啥都是电源板上220V灯亮?倍压继电器开路不是应该380V电路运行吗?断开的铜箔咋连接好呢?

楼主:
单独给电源板通电,灯泡亮一下就灭了,应该没事,继续接线

网友:
大家推荐个能用的住的有性价比的电焊机吧??

楼主:
电路接完上电后,工作灯亮,灯泡微亮。可不可以去灯泡上电呢?有点胆突。

楼主:
成功了!剩下就是等时间检验了。

网友:
技术不错,搞好了

楼主:
我也就能搞搞电源板前端故障,再往后也懵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