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一款小众的企业路由器~Comfast CF-AC100拆解

楼主(2020-05-24):
说起路由器,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是一些大品牌的家用路由,至于企业级路由,除了几个知名度高的,如思科、华为、中兴等,其他小众品牌可能因为产品定位以及宣传投入等原因,大家熟悉的不多,就如同这个帖子要拆的这个路由器 — COMFAST 。
第一次听说这个品牌是在隔壁论坛,有厂家代表不遗余力的推,结果多被群嘲,不为什么,同样配置,几乎贵上一倍的价。我也调侃了几贴,于是便对这个品牌有了印象。开始以为起个洋名,便是洋鬼子,于是上网一查,正宗国货,也有中文名:四海众联;主要面对小企业以及店面营销。
因为贵,所以,买新货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一贯是在咸鱼或者跳蚤下手。
也是巧合,刚查了这个牌子的信息,过得个把礼拜,在地摊看到了一个铁壳COMFAST,开价不贵,便拿了回来。

就是这个,面板印有“全千兆核心AC认证网关”,表明了这东西的规格。5个ETH,一个USB3.0和2.0各一个,CONSOLE口(不用开盖也可以TTL了,虽然没什么用)。

型号:CF-AC100

铁壳很好开,主板简洁,一块板通杀很多型号,

AC100估计差不多是7621(官方有介绍,不用跑TTL,也不用拆散热)中配置最低的一款,没上板的物料看接口形状可以看得出来:SFP、TF卡座、PCI-E卡座、一个闪存位,旁边16脚闪存下面应该还有个8脚的位。
电源稳压滤波部分做工还可以。

闪存winbond的 250256FVFG,32MB;内存NT5CB256M16DP-EK,DDR3(L) 4Gb SDRAM。

供电模块

官方给的配置单

话说,这个配置很多一两百价位的都能达到,而且带无线。但是这货官方报价不低,在狗东和某猫报价680,除了客户定位和做工不错之外,系统虽然同样基于openwrt,但是四海对桔子确实优化得不错,AC、VPN、认证、QOS、多WAN接入、自定义ETH、防火墙;如果你懒得钻研openwrt,桔子系统是不错的选择。

我现在就用着这东西拨号,光猫桥接,K2P管无线,从来不关机,稳如狗。
顺便说一下,这个CF-AC100也可以直接WEB刷小博,因为四海帮小博代工了一个路由,几乎一样的配置,之后会有专门介绍。

网友:
固件二次开发和优化也是一门技术,不过还是贵了点。。。

网友:
感觉这货就是卖固件送路由的

网友:
这个是卖固件的说

网友:
这种路由器,拆开来都一样子

网友:
企业级的东西,贵在稳定,console主要是配置用的,想用刷第三方固件应该得知道中断命令的吧,进了固件启动应该会校验固件包的,话说没看到无线天线,应该是本身没有无线,但是可以做AC。

网友(2021-12-10):
手上有一个 但是使用只有半速,哪里可以刷第三方固件

网友(2022-06-29):
这个牌子的路由器质量不行,产品太少,而且品控不行

网友:
跟小娱一样

网友:
总上行流量有点高

网友A(2023-12-03):
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Comfast CF-AC100的4个WAN口有没有带宽叠加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Comfast CF-AC100的4个WAN口有没有带宽叠加功能?

随便找个7621主控路由刷 先刷breed

网友:
那我也介绍个冷门交换机的牌子,DIEWU(蝶舞),200+就有标准机架式三模式的24口千兆交换机以及两个千兆光口+24口千兆的也是不到300

网友(2025-02-25):
引用 网友B:
随便找个7621主控路由刷 先刷breed

启动模式是选择什么》?

网友:
大部分硬路由都是卖固件和服务的。
硬件本身非常低配。

网友:
入门级的企业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