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16款艾瑞泽7改多媒体功放芯片

楼主(2020-05-24):
车用了两年多,当时买车后就去音响店换了两个前门喇叭,叫美国DD,花了750好像,当时觉得低音没有原车的强就没换后门了,除了低音没那么深其他都比原车的强,后来还做了4门止振,就是贴止振片,原车的是塑料油纸防水用的,声音开大了油纸会动发出类似喇叭破音的声音所以贴了止振。用了两年后对音质要求高了就叫在广州音响店上班的同学发了两个300块的喇叭把后门的换掉了,对比前门的差了点。用了段时间感觉音质还不够,也在网上了解到功放芯片可以升级,就找了好多帖子,发现好多人换TDA7850,但是听说这个芯片很畅销,有的商家就搞流货,然后就有不少人建议换TDA2030A,这个没那么畅销,听说效果跟7850不相上下,就在TB买了拆机的加一套电容电阻。自己有一点动手能力,在卖家的指点下换好了,搞了好多个钟,装机一次点亮,效果的话个人觉得低音强了,其他感觉有丁点提升但不是很明显。原车的功放芯片是TDA7851L,功率4X28瓦,TDA2030A资料不多,听说是4X45瓦,先锋定制芯片。换过喇叭,也不知道多少瓦的,现在很少有喇叭会标额定瓦数,都是标峰值的多,后门喇叭写的是60瓦,这肯定不是额定,我估计25-35吧,原车芯片是28瓦怕带不动或者时间长了怕会不会烧,所以才换的,也是为了提升音质。
   说了这么多下面发简单的图片教程吧

补充内容 (2020-6-15 20:14):
第二张图的两个电容标注错了 正确的是两个电容的标注对调

楼主:
第一次发帖不是很懂,有些图片备注了但是看不到文字备注 不知道啥情况 想改的有不懂的再问我吧

网友A:
换了有效果吗?估计不明显吧,瞎折腾O(∩_∩)O哈哈~

网友:
我也是这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有效果吗?估计不明显吧,瞎折腾O(∩_∩)O哈哈~

用最低的成本提升每一丁点效果 对喜欢折腾的人来说就是一种乐趣

楼主:
你的什么车

网友:
汽车音响是整体的工程 不是随便零件组合就好 也不是一味堆料就好 这样换改变不大 最早换这个都是某些商家在论坛水帖卖件的 你不如买个几百块的三方主机 做个双主机方案 个人看法 不喜勿喷 顺便说下图里电容位置文字写反了

网友:
手艺真好
羡慕

我也换过7850加10000大电容
搞坏了一个安卓大屏
主板废了
又在咸鱼收了个
就不敢再改了

网友B:
折腾的乐趣  我的车机拆拆出来了,也打算换pa2030a 淘宝买的8块一个的,还没到,买了运费险 收到后要是测试3-5脚电阻不是3k左右直接退了然后又买

网友:
音响这方面,太烧钱,现在开车就是听个响就ok。
平时喜欢的歌曲用vivo手机的hifi,感觉比车机好无数倍。

我只是给原车加入一对高音头,现在都挺满意的,其他方面就在EQ上调。

网友C:
我换过7850,比起原车7388是提升了一点,我现在改了升压,改了四个1875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折腾的乐趣  我的车机拆拆出来了,也打算换pa2030a 淘宝买的8块一个的,还没到,买了运费险 收到后要是测试 ...

买拆机啊,带板之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买拆机啊,带板之类

收到了,3,5脚电阻才120多Ω 申请退货了,重新下单买了拆机件,希望这次不要再翻车了!

网友E:
17款艾七路过,以前自己的QQ也这样改过改过CD,效果不是很理想,这次买了艾七,就懒得折腾了。QQ后来也换了个标志拆车的,好像是航盛DR9,效果比改的还好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收到了,3,5脚电阻才120多Ω 申请退货了,重新下单买了拆机件,希望这次不要再翻车了! ...

都是山寨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17款艾七路过,以前自己的QQ也这样改过改过CD,效果不是很理想,这次买了艾七,就懒得折腾了。QQ后来也换了 ...

差距在信号上,所有功放应该说都着不多,指标在哪,最多听感不同点,如果声音真不好,可能不是功放块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是山寨货。

激光打的,总感觉不如银色印字的靠谱

网友:
老板已经退款了,不用退货 拆机货明天到,亮一下阻值就知道了,同时还买了TDA7854,还是打磨货再退,买之前就和老板说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换过7850,比起原车7388是提升了一点,我现在改了升压,改了四个1875

你这都成了直接加个功放了! 1875热量大啊

网友:
我的也是13款低配艾瑞泽7,我觉得原车音响还行,超过很多同级车,就没改主机,只加了高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