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MW是什么电源

楼主(2020-05-24):
回收站的剪线电源,死沉,上称二斤多,以为是好货,5元有点贵,顺带赠送小袋子里的废品,有元件,小万用表,二支老掉牙的小烙铁,一卷焊丝,

网友:
明伟。5块钱还需要计较什么,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楼主:
电源死沉原来是整体注胶,弄掉真不容易,二个烙铁有一个发热,一个芯不发热只能备件了,最心仪的是这卷焊丝,以为是啥古董进口焊丝,如德律风根,凯斯特之类的铁轴,但发现用白菜380度都熔不了,很是疑惑,是焊丝么,仔细看标,有个5A,#20,啥意思,保险丝?

楼主:
20w的铜嘴小马蹄外热挺好用的,305度,日常用用挺好,

网友:
明纬电源撒。挺有名的。

网友:
台湾 明纬。大品牌

网友:
这种烙铁是内热烙铁。MW是明纬

楼主:
电源36V输出,,200W,,如能改24V就好,,做白菜白光不错

网友:
焊锡丝其实是保险丝,铅的

网友:
兆瓦电源?莫非是变性金刚的动力源?
这个牌子一般都叫明纬,小牌子没听说过,论坛里经常有人用这杂牌子改可调电源玩,哈哈哈

楼主:
刚想拆线,,,线皮很柔韧,,,线竞是耐高温软胶粗铜线,,,线都用这么好,,,电源品质一定不错的,,,电容红宝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死沉原来是整体注胶,弄掉真不容易,二个烙铁有一个发热,一个芯不发热只能备件了,最心仪的是这卷焊丝 ...

恭喜你,喜提5a保险丝一卷。做钓鱼的铅坠吧。

网友:
大名鼎鼎的台湾明纬居然不知道

网友:
36V的防水电源  你拆了可惜
我也有两个明纬的LED防水电源  24V 320W,IP67的,不知道拿来干嘛..用不上.拆了可惜

网友:
电源不错!台湾铭纬!焊锡太差!怀疑是保险丝!烙铁可以怀旧下!

网友:
楼主焊锡丝该换了,氧化的厉害

网友:
保险丝貌似过时了。。。。。

网友:
加送的东西,5块钱还嫌贵,我鄙视你

网友:
就是明伟电源呀

网友:
M是兆,百万的意思,w是瓦 功率单位,恭喜你你的是百万瓦的电源,应该是核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