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让老主板用上NVME SSD

楼主(2020-05-24):
我的主板是华擎b75pro3,使用网上的刷bios方法,当时bios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装上某宝上买了个转接卡,然后插到第二个显卡插口,就在BIOS启动项目上看到有了变化,所以说只有装上Nvme硬盘,才能判断bios刷新是否成功,先附上普通ssd和我的启动盘nvme硬盘的跑分

网友:
第二张图 好像挂了? 看不见!

另外 注意⚠️  B75  数据线不够多,第二根 16X 插槽  是否数据线全部连上!   我碰到一块微星 B75 ,第二条16X插槽 刚连上 4X:dizzy:   仔细看主板说明书

网友:
第一道槽不是X16吗?

网友:
这种硬盘安装在X4的槽内都可以跑满了,放心吧

网友A:
B75刷了bios,能从nvme启动了?

楼主:
第二张图

楼主:
装硬盘到第二显卡插槽,其实使用的是pcie2.0x4,并不是pciie3.0x4,虽然不能跑满,但是其他的4k和4k-64可以跑满,所以还是很可观的,开机速度一样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B75刷了bios,能从nvme启动了?

是的,可以,开机大概6秒左右

网友(2021-05-14):
求BIOS  349748108@qq.com  谢谢楼主

网友:
BIOS???这么复杂??我的P45比你的老吧?傲腾一个转接卡搞定,主板P5Q-E跟P5Q-D,都有三个显卡插槽

网友B:
b85表示没有折腾成功,SSD都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85表示没有折腾成功,SSD都退了。。。

我B360都没折腾NVME,求稳为主。

网友C:
貌似用clover这个bootloader,加载一个efi firmware,就可以让NVME SSD在老主板上使用,不需要刷bios。

但这种方法,必需把clover装在U盘上或老式硬盘上开机。

进入操作系统后,就可以正常识别和使用nvme ssd.

但我觉得老主板还是用sata ssd比较好。nvme ssd相对于sata ssd的性能提升非常有限,多花几十元买转接卡不划算。

我B360主板+i5 9600kf + nvme ssd的电脑,与h61+ i5 3330 + sata ssd的旧电脑相比,平时使用时体验上没多大差别。h61这台电脑用起来一点也不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用clover这个bootloader,加载一个efi firmware,就可以让NVME SSD在老主板上使用,不需要刷bios。

但 ...

主要是装系统。只是用的话,转接卡基本都有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用clover这个bootloader,加载一个efi firmware,就可以让NVME SSD在老主板上使用,不需要刷bios。

但 ...

哈哈,我就是这么干的,把14GB的傲腾装到G41的PCIE上,魔改LGA771的至强E5440,U盘CLOVER启动。
唯一麻烦的就是每次启动系统,都要按一次回车确认,否则永远等待

网友(2022-10-13):
为什么我刷改BIOS后装系统也启动不了,我的电脑里可以识别,BIOS只显示PATA不知道什么回事

网友:
我本来也是B75装了E3,前几天黄鱼600包邮收了个微星B450M迫击炮+2600X,晚上回去把B75换掉,双十一准备买个1T的M.2硬盘把我的512G光威sata固态换掉!你的西数500G多少米??

网友:
起飞了,看着不错

网友:
和你一样,我的主板也是 华擎 B75 Pro3,我只是装了3D TLC 的普通SSD,不想去搞M.2的了。

网友:
我也不折腾了,普通的ssd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