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Kindle X咪咕电纸书体验一天即拆!暴力撬屏蔽罩,看看是什么芯!

楼主(2020-05-24):
开箱体验报告: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9121

设备

卡片插入菊部撬开

指甲继续划开,有胶和卡扣

打开

外框不透明,不透光

材质

继续拆主机

还有一个塑料筐是胶粘上去的

拆出来

是深蓝色塑料,半透明,用于触屏红外导光

继续主机

底部梅花螺丝扭掉。下面是一排的触屏红外灯

螺丝拆掉之后翘了半天翘不起来

无意中把整体往上一推,好像推得动

出来了,获得全面屏1.0的Kindle:lol:

看看外壳

有个射频

16、17年的产品了啊

看看主板,电池很抢眼

侧面也全是触屏的灯

板号,18年第一周?

WiFi芯片是镜面的

电源芯片

电源

两个芯片,nn1001不知道是啥,旁边msp430是16位mcu,单片机。

屏蔽罩

爆开看看

开了

飞思卡尔CPU 和海力士 4G闪存

飞思卡尔MCIMX6L7DVN10AB 1GHz应用处理器,i.MX 6SoloLite系列,Cortex-A9架构,单核心

24m晶振

插上电池,开机,开机非常慢。所以说这个东西平时一直都是在待机的状态

开箱体验报告: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9121

网友:
感觉一般般吧,屏幕还是某信的好点

网友:
看着像是墨水屏

网友A:
这次100天返钱的
是没有背光的对吧??我看很多人上车。。。

网友:
本来就是墨水屏。。。。。。。。。。。。

网友B:
cpu用这么差的啊?
屏蔽罩要复原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次100天返钱的
是没有背光的对吧??我看很多人上车。。。

反射显示的。所以不会有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用这么差的啊?
屏蔽罩要复原回去

这么差的够用了,一般看书最快也是1秒翻一页吧,刷新一次就够了。
用好的反而费电,做不了6周的续航了。

网友:
我是实在觉得我100天打卡很可能中断,没上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用这么差的啊?
屏蔽罩要复原回去

丢垃圾桶里面了。

网友:
都拆了,研究一下能不能加灯。

网友C:
我之前也没用过墨水屏,这次撸了一个体验一下,既然那么多人用,肯定不会一无是处。至于打卡,每天定2次闹钟提醒,而且看规则在手机咪咕阅读APP上打卡就可以,难度有,但感觉没有那么夸张。

网友:
禁止任何淘宝客在本帖下面发布自己的返利内容

网友:
Kindle必须是墨水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没用过墨水屏,这次撸了一个体验一下,既然那么多人用,肯定不会一无是处。至于打卡,每天定2次闹 ...

我没看懂他怎么打卡,又是手机APP的,又是阅读器。。。。搞不明白

网友D:
可能真是传说中移动库房中存放2年的老货,注意电池寿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真是传说中移动库房中存放2年的老货,注意电池寿命啊

移动定制版,估计真卖不出去几台,过时产品只能低价清仓了。

网友:
怕断签,没剁手

网友:
能刷多看系统或者换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