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优盘的 OTG 功能?????????

楼主(2020-05-24):
大部分买过我优盘的人,在问起 是否支持OTG,是否能做启动盘等等问题时,我的回复都是不能。这事也是事出有因的。

有很多人根本没那个技术能力,甚至不知道什么是PE,什么是量产,什么是无损切盘,上来一顿操作猛如虎,然后就整挂壁了,来找我退货,自己装不了系统也来退货。

这么一说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了。

尤其问我什么OTG的,我从来不敢说支持。

今天在垃圾堆找到一个能插OTG 的安卓,当年花了799元买的,红米。

充上电。 试试 什么叫OTG-------以前也没试过。没什么意思。本来这也不是什么卖点。

这东西,请针对自己的手机进行佛系购买,支持不支持,不要让我一个只会焊芯片的人给你承诺。

你敢说你用的手机比我这个红米还辣鸡吗? 我红米都能支持的东西,你那几千块钱的手就肯定都支持。。。。不支持的话。没有什么是一大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就两大锤哦。

1  这次实验用的手机

2  使用SM3350   需要格式化成FAT32(反正红米只支持这个文件格式,就不要再讨论fat32不能存单个大于4G 的文件之类的问题了,那不是优盘的事儿了。是手机的是对不对啊,NTFS EXFAT 都可以支持单个大于4G 的文件,如果手机不支持,再纠结有什么用。),当然这个操作,需要借助DISKGEN,因为在WIN10里面,格式化这么大的优盘,没有FAT32选项。
  也只做定性实验,其他什么格式,请自己实验开发。

可见,在格式化成FAT32文件格式后,直接使用OTG连接线,连接红米和SM3350 256G 优盘,完美识别。

3   使用SM2246XT 做实验
直接连接SM2246XT 和红米,红米是不读盘的。
但是当我连接红米到一个带外置供电的HUB 时,将2246XT 直接插到HUB 上,也是完美识别的。
可见,不支持2246XT 的原因,是供电问题。红米的OTG供电,不足以推动2246XT 使其工作。

楼主:
占楼 抽空找俩机顶盒 试试电视盒子

楼主:
占楼, 抽空做几个启动盘看看

网友:
我也占个楼啊,,,

网友:
不是手机好,就支持OTG的......

网友:
我十年前用MP4播放器的OTG读移动硬盘看视频

网友A:
otg是手机的功能,跟u盘无瓜啊!

网友B:
只要手机有otg功能,所有的u盘都可以用,最多是有些文件格式认不出而已。

网友C:
我当年360手机都能带移动硬盘玩小黄油...这算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otg是手机的功能,跟u盘无瓜啊!

楼主的意思是支持otg需要在手机软硬件支持的情况下,还需要供电充足。不过我早就经历过了

网友:
手机支持OTG,就能插上U盘识别,具体的格式只要不是NTFS,一般都能读取的。不过大神可以搞一些USB转安卓头或USB转typec的OTG头搭着一起卖,现在的手机大部分都支持OTG头

网友:
在无奈这儿买的U盘,好几年了,非常好用。
目前现在用U盘机会不多,因为周围同事亲友电脑我安的是WIN10,加上360,几乎遇不到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当年360手机都能带移动硬盘玩小黄油...这算啥

同360,移动硬盘妥妥的,这才是真的otg

网友:
引用 楼主:
占楼, 抽空做几个启动盘看看

我了个去,猴奈居然要做启动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手机有otg功能,所有的u盘都可以用,最多是有些文件格式认不出而已。

其实并不是所有U盘可用,OTG也挑主控,虽然不是特别挑。

我记得银灿917插安卓OTG就不识别,其它主控暂时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
我查了我的手机otg输出5v1A 应该没问题

网友:
OTG和U盘无关,主要看手机电流输出能力以及对系统对文件格式的支持

网友:
买过楼主的SM3350的U盘 用着还是很舒服的 速度给力

网友:
ntfs 格式的U盘也可以支持,需要安装插件。以前在小米2S就试过,可以播放4G以上的电影,不过手机电池耗电较大,播放同时没办法同时充电,就放弃了。

网友:
还真不知道NTFS格式不支持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