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坛中9.9元的希崖86型遥控开关(SINOYA XY-086)

楼主(2020-05-24):
随意贴遥控开关,才9.9元,撸来玩玩
包装主开关与副开关对比

实体,副开关付有双面胶

先拆副开关,开关没触感,原来是垫了软垫

芯片被抹了丝印,2032的电池卖家说可用一年

再看看主开关
接线端子在一般安装的下方

拆开装饰板,里面有块隔板,很薄应该是片

和副开关一样的黑色双面板,

电路看着还行,应全是黑色有点难辨电路
同样的无线电路芯片没有丝印,可能无线芯片对电源的要求,所以不是简单的阻容,但这开关没零线接口,靠负载的串联电流来作电源,估计像我这样的小白一下子也是弄不明白电源工作原理

最后实体使用,因开关壳体太厚,接线端又在下面,所以明装上进线底盒装不平整,背面顶着电线了

主,副开关控制还算灵敏,9.9元用作床头开关挺好

网友A:
里面开关是海绵做的连接,虽说一开始可能感觉手感还可以,但时间长了,发生了形变后,估计会出现摁到底了蓄的力也没触发微动的情况。

网友:
我也撸一个,昨天下单,今天在路上了。

网友:
这个可以下单体验一下

网友B:
电池成了3v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开关是海绵做的连接,虽说一开始可能感觉手感还可以,但时间长了,发生了形变后,估计会出现摁到底了蓄 ...

我一开始就觉得手感不是很好,还是喜欢传统开关那嘣脆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成了3v的了

咋了,还有不同版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咋了,还有不同版型

前段时间活动价是7块多,电池应该是12v的吧,至于其它的有没有变,我没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活动价是7块多,电池应该是12v的吧,至于其它的有没有变,我没细看。 ...

7块多的不是他家的

网友C:
没七块多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开始就觉得手感不是很好,还是喜欢传统开关那嘣脆的感觉

找点橡胶垫替换掉海绵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七块多的好!~

别的不清楚,那个无线开关设计的逻辑比7块多的好,7块多那种按下去会持续发射无线信号,不松不停。现在这种按下去不管多久,只持续发射几秒就自动停止。。。

网友D:
这个版本和我收到的随意贴开关竟然不一样,感觉比我收到的那种缩了点水。。。。

网友E:
我2天前下单了一个,今天能到了,本来还想把无线这电池改成锂电的,

网友:
回弹居然用的是海绵,这是没打算让你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版本和我收到的随意贴开关竟然不一样,感觉比我收到的那种缩了点水。。。。 ...

缩了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2天前下单了一个,今天能到了,本来还想把无线这电池改成锂电的,

商家说了,这个2032可用一年,打打折半年也没必要折腾电池了

网友:
买了个装上了,老房子方便

网友:
我买了一个他家的遥控开关,和这个随意贴配对,有时候遥控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