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继续拆灯泡 外形长一样 内心区别大

楼主(2020-05-24):
这几天天天凑红包撸灯泡   已经4个了
wechat_upload15903302805eca83a8bcd3a
两个外形基本一样的灯光  价格也差不多(当然我是红包抵了大半,实际支付几毛rmb)
wechat_upload15903302815eca83a9cf7ab

灯泡一
wechat_upload15903302825eca83aab46dd

轻松掰开  没看到阻容降压的电容
wechat_upload15903302835eca83abb409f

翻过来,真的没有电容
wechat_upload15903302845eca83ac9ccc0

板上有三个电阻 一个整流桥,所以说这个是220整流后直驱
wechat_upload15903302855eca83ad9c682

第二个
wechat_upload15903302865eca83ae57763

掰不开,撬了几下
wechat_upload15903302875eca83af1a225

原来打胶了,难怪掰不开
wechat_upload15903302875eca83afef6a6

背面没东西,  所有元件都在这了,线性恒流 比上面的好些
wechat_upload15903322055eca8b2dde44f

最好的是这个,捡来的坏灯泡,驱动拆了个电阻装到前一帖那个灯上了,铝基板用螺丝固定在铝散热上
wechat_upload15903322015eca8b2934717

end

网友A:
第1个在拼多多上面值三毛钱包邮

网友:
三毛钱-----包邮----这个是亮点

网友:
灯泡还是用好一点的好

网友:
这散热不好。你的红包多少?我的才0.4~0.8元红包,太小了

网友B:
这么一比较,飞利浦,欧普一类经常做活动的小灯泡要好很多。就是功率有点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一比较,飞利浦,欧普一类经常做活动的小灯泡要好很多。就是功率有点小。 ...

飞利浦标2.8w.的比这些表5w7w亮n倍!

网友C:
可以摆摊卖掉一些不好的线性方案,挣点零花钱,留下好的变压器降压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摆摊卖掉一些不好的线性方案,挣点零花钱,留下好的变压器降压方案。 ...

拿这些东西去坑人不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这些东西去坑人不太好

反正大柳树市场里不少卖灯具这样干,所以买球泡灯回头客极少,一般买一分多E27接口转接器,我都不想去看挣龟摆摊,喜欢类似鸽子市场零租金摆摊,通常售价比大柳树市场便宜。离我家只有几公里灯具城阳光灯具价格已经透明,同价格下质量比欧尚沃尔玛物美永辉等好不少。

网友:
第一个连阻容都不是,比阻容更差,直接电阻限流,效率可想而知,厂家怎么忍心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1个在拼多多上面值三毛钱包邮

第1个铝基板的灯板三毛钱包邮还算可以,貌似是用的1W2835贴片的6W灯板,去掉电阻和整流桥,外加个恒流源,亮度还可以。

网友:
能用铝基板的就不错了

网友:
新技术 不用电容了。

网友:
买的没有卖的精. 好多的灯泡说是包邮几块钱, 实际上真心还不值几块钱. 时下出口国外的LED驱动所有EMI都做全, 并且板子上满满当当全是IC及品牌元器件的, 全新出厂电源三四十瓦的也就10块钱出头. 可想而知这种配置的灯板及几个线性元器件能值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