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添加声卡播放MP3网络电台

楼主(2020-05-24):
上次8266直接GPIO播放音频。音质不怎么样,
现在买了“声卡” 下同。
PCM5102驱动耳机,

98357直接驱动喇叭,
二选一,
程序通用,
音质提高了不少,

===========================

===========================

  1. // 按钮控制播放音频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 "AudioFileSourceSPIFFS.h"
#include "AudioGeneratorMP3.h"
#include "AudioOutputI2S.h"

AudioGeneratorMP3 *mp3;
AudioFileSourceSPIFFS *file;
AudioOutputI2S *out;

int SWITCH_PIN = 0;

int switchVal = 1;

int ID;

int volume = 25;

int ff;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delay(1000);

       Serial.println(" ");
        Serial.println(" ");

     Serial.println("==== ESP8266 OK   =====");

  SPIFFS.begin();
  out = new AudioOutputI2S();
  mp3 = new AudioGeneratorMP3();

   pinMode(   SWITCH_PIN,  INPUT_PULLUP);
//  pinMode(SWITCH_PIN, INPUT);

  29. ID=12;

  30. }

  31. void loop()

  32. {

  33.
  34.   switchVal = digitalRead(SWITCH_PIN);

  35.
  36. //  Serial.println(switchVal);

   if(  digitalRead(SWITCH_PIN)==0      )
   {
if(ff==1)
{
  ff=0;
   volume=volume-10;
   if(volume<=5 )
   volume=100;
}

   }
   else
   {

    ff=1;
   }

//=======================================================

  if (mp3->isRunning())
  {
    // 是否在播放
    if (!mp3->loop())
    {

      // 是否播放完了
       Serial.println( "== 播放完毕== ");

      mp3->stop();        // 停止播放
      delete file;
      delete mp3;
delay(100);
        out = new AudioOutputI2S();
        mp3 = new AudioGeneratorMP3();

delay(1000);

    }
    else
    {
Serial.println( "======= 正在播放== ");

    }

  }

  else

  {

  Serial.println( "==================== 播放 END == ");
    if (switchVal == 0)
    {

    ID++;
    if(ID>13)
    ID=0;

    if( ID==0 )
       file = new AudioFileSourceSPIFFS("/0.mp3"); // 初始化音频文件

else  if( ID==1 )
       file = new AudioFileSourceSPIFFS("/1.mp3"); // 初始化音频文件

else  if( ID==2 )
       file = new AudioFileSourceSPIFFS("/2.mp3"); // 初始化音频文件

       else  if( ID==3 )
       file = new AudioFileSourceSPIFFS("/3.mp3"); // 初始化音频文件

       else  if( ID==4 )
       file = new AudioFileSourceSPIFFS("/4.mp3"); // 初始化音频文件

       else  if( ID==5 )
       file = new AudioFileSourceSPIFFS("/5.mp3"); // 初始化音频文件

       else  if( ID==6 )
       file = new AudioFileSourceSPIFFS("/6.mp3"); // 初始化音频文件

       else  if( ID==7 )
       file = new AudioFileSourceSPIFFS("/7.mp3"); // 初始化音频文件

       else  if( ID==8 )
       file = new AudioFileSourceSPIFFS("/8.mp3"); // 初始化音频文件

       else  if( ID==9 )
       file = new AudioFileSourceSPIFFS("/9.mp3"); // 初始化音频文件

       else  if( ID==10 )
       file = new AudioFileSourceSPIFFS("/10.mp3"); // 初始化音频文件

       else  if( ID==11 )
       file = new AudioFileSourceSPIFFS("/11.mp3"); // 初始化音频文件

  115. else  if( ID==12 )
  116.        file = new AudioFileSourceSPIFFS("/12.mp3"); // 初始化音频文件

      else
         file = new AudioFileSourceSPIFFS("/aa.mp3"); // 初始化音频文件
      // 开关接通为低电平

      Serial.printf("MP3 done\n");
         Serial.println( "== 跟换音频文件== ");
          Serial.print( "=--ID=:  ");
           Serial.println(    ID  );

delay(1000);
          while (  digitalRead(SWITCH_PIN)==0      );
      delay(1000);

      mp3->begin(file, out);  // 开始播放文件

    //    decoder->begin(buff, out);

       out->SetGain(((float)volume)/100.0);

    }

  }

======================================================

}

  • · MCU|主题: 24, 订阅: 19

网友:
成本增加了多少呀

网友:
PCM5102不能算声卡,是解码芯片,负责把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
音质可不是GPIO直接输出可以比的。
用来播放mp3还是有点浪费了,楼主应该试着播放wav,flac这些无损格式。

别看这块板子小,它比8266贵

淘宝20左右,不过这点钱贵得值

网友A:
楼主这个貌似和电台没啥关系吧!
Esp8266Audio这个库的网络电台功能我到现在都还没试出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貌似和电台没啥关系吧!
Esp8266Audio这个库的网络电台功能我到现在都还没试出来过 ...

叫网络收音机吧,那个示例程序里写上你自己的无线网络,烧录后,在web控制页里填写网络电台的地址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叫网络收音机吧,那个示例程序里写上你自己的无线网络,烧录后,在web控制页里填写网络电台的地址即可, ...

你的代码只能播放存放在SPIFFS里面的mp3文件,不能播放网络音频流

网友:
用VS1003 1053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代码只能播放存放在SPIFFS里面的mp3文件,不能播放网络音频流

第二个代码就是

网友B:
有接线图吗  搞不清 如何 连接 模块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接线图吗  搞不清 如何 连接 模块脚

很简单,TXD,2,15脚,就三根线

网友C:
还以为可以接收广播电台呢,原来不是。不过这也是另外一种可以试试的其它应用。

网友:
手上还有个8266的模块,有空了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以为可以接收广播电台呢,原来不是。不过这也是另外一种可以试试的其它应用。 ...

Esp8266Audio这个库据称是能够支持webradio的,也提供了一个简单的例子,但是我试了一下,失败了。
可能是网络电台的连接不能兼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简单,TXD,2,15脚,就三根线

我记得是RXD吧。

网友:
最新的版本好像已经可以直接同轴信号输出到音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p8266Audio这个库据称是能够支持webradio的,也提供了一个简单的例子,但是我试了一下,失败了。
可能 ...

http://ctt.rgd.com.cn/fm914这个广东台,绝对可以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ctt.rgd.com.cn/fm914这个广东台,绝对可以听

码率很低,效果很差。

网友:
这个得好好研究研究  有可玩性

网友(2021-10-09):
这个好,这个好,最近正在玩esp32,然后看到这个东西,

网友:
这个如果可以播放txt里面的网络电台的连接的话就给力了,我知道蜻蜓fm的后缀是MP3格式,就是说他的是MP3的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