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力萌锂电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0-05-24):
力萌10串锂电充电器简单拆解,最大电流3.6A,不知道能不能改成电流1~3.6A可调节的

网友A:
这图片看着好压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图片看着好压抑。。。。。

+1,应该是楼主裁剪过,
改是可以改的,目测两个蓝色可调电阻,一个调压一个调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片看着好压抑。。。。。

1380X637  算是几比几?

网友:
看到碳膜电阻就感觉不靠谱

网友:
多少钱钱? 字数

网友:
宝上没搜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应该是楼主裁剪过,
改是可以改的,目测两个蓝色可调电阻,一个调压一个调流 ...

哈哈!你猜错了,那两个可调电阻是校正显示屏显示的电压和电流数值的,电压是通过TL431控制的,调整很方便,旧版本充电器电流也可以随意调整,功能没有任何影响,但新版本一旦减少电流,显示屏就显示充电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你猜错了,那两个可调电阻是校正显示屏显示的电压和电流数值的,电压是通过TL431控制的,调整很方 ...

这位兄弟也在用这个充电器吗?这样说来这个充电器不能完美改电流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弟也在用这个充电器吗?这样说来这个充电器不能完美改电流了?

我现在有使用这款充电器,还好电流不能改我能忍,电压我必须要改,要控制单块电池无论如何充电电压都不超过14.4V(铅酸电池)或者4.15V(锂电池),习惯浅放浅充,达不到要求的充电器送给我也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有使用这款充电器,还好电流不能改我能忍,电压我必须要改,要控制单块电池无论如何充电电压都不超 ...

电流改小的话,除了显示100%,还有其他问题不?

网友(2020-07-10):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有使用这款充电器,还好电流不能改我能忍,电压我必须要改,要控制单块电池无论如何充电电压都不超 ...

你好,大神
我的是58.4V的怎么改成54.6的。电流不用改
我看了一下图片,对比楼主36V的电路板其中一个431和我的主板B位置的431周围元件一致。
但是A位置的431周围元件变动得比较大。是不是改A位置的431元件是改升降压。请问怎么改可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有使用这款充电器,还好电流不能改我能忍,电压我必须要改,要控制单块电池无论如何充电电压都不超 ...

你好,大神
我的是58V的怎么改成54.6的。电流不用改
我看了一下图片,楼主36V的电路板其中一个431和我的主板B位置的431周围元件一致。
但是A位置的431周围元件变动得比较大。是不是改A位置的431元件就能降压。请问怎么改可调的

网友D:
最近这个充电器火了一把啊,我也买了2个玩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近这个充电器火了一把啊,我也买了2个玩玩

你买的是多少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这个充电器火了一把啊,我也买了2个玩玩

多少钱买的?多少V

网友(2020-09-25):
引用 网友E:
你买的是多少V的

大家关心的价格多少钱买的?

网友(2021-03-02):
做工看起来不错

网友(2021-04-15):
3.8A 电流对锂电池来说一点都不大,甚至是偏小了。改了干嘛?难道充容量5A的电池?

网友(2021-06-27):
看来主要是加了彩屏,可以加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