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了解一下ICL7106芯片手持表测ACA的情况

楼主(2020-05-25):
这是我一直放在桌上的维修试电板估测电流用。( 10A以下的各种电器都离不开220V)
朋友卡了说他买的功率计对几毫安的小电流很吃力,也回去做了个用了二年到现在。前段时候与他交流时感觉他估测的电流与我差的很大。而我用的几个表都OK(用示波器对比过)。
就问他是啥个表? 于是我也拿出这类表试试

以下是测220V 50Hz的市电电流。
1、电阻负载、变压器二次侧带电阻负载,表在一次侧或二次侧都正常,同处测电压也正常。
2、负载是:线性电源、开关电源、定频空调(来回跳动)、配电里、只要是用220变DCV工作的等等都不正常,同处测电压OK。

个人感觉对无资料、业余、第三方维修看电流是常用的土法。
类似的老表不少还在用,有意的可试试,但愿以上是个案。

测50Hz的正弦波,平均值的表与真有效值的表好像一样把。

网友A:
整流后就不一样了。

网友B:
在电阻的地方直接串电流表头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后就不一样了。

测的是整流前的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电阻的地方直接串电流表头不行吗?

AC表头可以

网友C:
可能是因为电流波形不是正弦。
正弦的话无论是不是真有效值表显示值都是一样的是有效值,只是真有效值是直接转换显示的,平均值是相当于乘系数显示显示的。
专业维修用的多的话,整个远方的功率计吧,二手也就百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因为电流波形不是正弦。
正弦的话无论是不是真有效值表显示值都是一样的是有效值,只是真有效值是直 ...

谢谢分享!

网友D:
竟然是木板棚搭的,牛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竟然是木板棚搭的,牛掰了

人老了,懒了,不安全。

网友E:
我用老式指针钳表,虽然不十分精准,但89不离1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老式指针钳表,虽然不十分精准,但89不离10

测220V处的电流但后是DCV工作负载的试试,如各种电源适配器(带载后)
我测出来是偏大很多

网友:
朋友整的非常专业啊!

网友:
谢谢分享。。。。好多工具。。。。。

网友F(2020-06-27):
倍思特DT-9205M,楼主最爱的炮灰表吗。

几毫安的小ACA,用毫安档如何,虽然内阻比较大,但电流本身也比较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倍思特DT-9205M,楼主最爱的炮灰表吗。

几毫安的小ACA,用毫安档如何,虽然内阻比较大,但电流本身也比较 ...

我用玩具表的(0660)
这个是老妈捡来的,
一直用玩具表测市电电流的,偶然发现7106搞不定市电的电流,才发个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075&extra=

网友F:
看来还是得要卫星大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还是得要卫星大炮

只要是用市电经整流滤波后(开关或线性)使用的电器,市电处的电流波形都是这个样子的,
那就用真有限值的表测电流就是了,再也没有必要去测这里的波形了。还是表是每天要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是用市电经整流滤波后(开关或线性)使用的电器,市电处的电流波形都是这个样子的,
那就用真有限值 ...

其实需要精确测交流电流的时候日常还真不多,大多数时候都是定性,别太离谱就行。我平时连直流电流都只要2位有效数字就够。7106要想测准市电电流需要在前面加分流器+真有效值ic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论坛因你而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