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什么时候SSD又涨价了?去年9月20号315元JD买的东芝240 Q200EX MLC颗粒。

楼主(2020-05-25):
      想给旧电脑买个固态硬盘,以为现在很便宜了,因为去年买时比较便宜了。去年9月20号,315元JD买的东芝240 Q200EX MLC颗粒。但刚才上网店一搜, 发现价格比去年还贵。这固态硬盘,周期性大幅涨价?

网友:
村里不通网系列第N季

网友:
等着618降价呀
你傻呀

网友:
今年开始就涨价了,没怎么降过,最近一个月降了一点点。618等等看吧

网友A:
三星:拉闸
东芝:晶圆污染
海力士:火灾
IM:发洪水
综上可得:涨

网友:
618老套路啊 先涨价再打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星:拉闸
东芝:晶圆污染
海力士:火灾

总结的很到位,上游友商一波波行情

网友C:
拆机s3700 有店保的也是不错的选择,大部分s3700 写入量都不高还是可以要的,颗粒PE还算高不少,一般保一到三年左右,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总结的很到位,上游友商一波波行情

闪存厂要是不搞事就不正常了,三天两头拉闸闹火灾,然后每次出完事价格都涨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闪存厂要是不搞事就不正常了,三天两头拉闸闹火灾,然后每次出完事价格都涨不少 ...

是的撒,感觉价格低了,搞点事,拉一拉行情

网友(2022-06-12):
引用 网友C:
拆机s3700 有店保的也是不错的选择,大部分s3700 写入量都不高还是可以要的,颗粒PE还算高不少,一般保一到 ...

网上和海鲜市场都是清零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