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再发一个仿制助听器的帖子,应该是目前体积做的最小的吧

楼主(2020-05-25):
使用之前的蓝牙耳机,只保留耳机单元,及外壳,零件完全按照,之前大神发的,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电池买的500MA的,体积是9*20*30,零件完全飞线,塞入壳子,热熔胶固定一下,
音量调节再充电头的另一端,这个电位器并联330P左右的电容,完全解决啸叫问题,这也是大神告诉的
发此帖,是因为,这种改法更加,方便实用,老妈非常喜欢,也给大家一个参考,毕竟小体积更加方便实用,初步测试,实用一个礼拜没有问题
我是电子小白,电路板设计不了,有没有大神能出个最小体积版本的板子,原件使用贴片的,应该能做到最小,更加实用

小孔是MIC位置

外皮套的热缩管

开机指示灯

底部充电孔

自立放置关机

网友A:
戴时间长了会不会感觉不舒适?

网友B:
直接挂耳朵还是偏大,如果下本某宝买大号蓝牙耳机掏去内脏利用听筒.麦克风和电池,就是电路板必须双面的才能装得下,难度大成本无法控制,

网友C:
500MA?真有500这重量相对耳机来说不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戴时间长了会不会感觉不舒适?

一般看电视三四个小时带着,做饭时就摘掉了,我问过好几次,带着没有什么不舒服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挂耳朵还是偏大,如果下本某宝买大号蓝牙耳机掏去内脏利用听筒.麦克风和电池,就是电路板必须双面的才 ...

我这个几年前的,蓝牙耳机,680的电容,充电接口,还有电池是外置的,其他都塞里面了,电子这块不是很了解,不知道电路板最小能做到多大,单讲外壳的话,手头有个DIY的CNC,可以根据需要加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MA?真有500这重量相对耳机来说不小了

电池上打印的是500MA,没有具体测试,重量的话还好吧,确实不轻,我试带了一下,还是可以接受的,之前做那个挂在胸前的,老妈现在基本不带了,还是现在这个更方便使用

网友D:
用了水银开关?

网友E:
可以用蓝牙耳机改的

网友F:
如果只是看电视用直接用无线耳机不就行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了水银开关?

是的,开关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蓝牙耳机改的

就是蓝牙耳机改的,貌似直接使用蓝牙有些延迟,坛子里有位老先生做的,说是有点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只是看电视用直接用无线耳机不就行了么

看电视,聊天,出门买菜都戴着,做饭时噪音太大,就摘下来了

网友G:
论坛里哪家PCB那么小的,没看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论坛里哪家PCB那么小的,没看到啊。

没有使用PCB,全部飞线,所以在这里问,看看有没有哪位大神能设计个最小体积的,电池容量不太小的,起码能满足使用一周这种的,有人能设计出来,我可以构建三维模型外壳,并加工出来

网友H:
这种DIY的助听器跟淘宝上那种百来块左右的比较,效果会好很多吗?家里老人在用邦力健的,100多买的,凑活着用,最近充电接口不怎么好了,想重新买一个。看了下峰力有一款500左右,6通道的。但是这种低端型号一来不会给你验配,二来专卖店也不会售卖此类型号,怀疑效果可能跟邦力建这种货色差不多?

楼主(2020-07-20):
引用 网友H:
这种DIY的助听器跟淘宝上那种百来块左右的比较,效果会好很多吗?家里老人在用邦力健的,100多买的,凑活着 ...

没有试过你说的那种的,我只直接做的,老妈现在天天带着,看来蛮好用的

网友(2020-11-18):
引用 楼主:
电池上打印的是500MA,没有具体测试,重量的话还好吧,确实不轻,我试带了一下,还是可以接受的,之前做 ...

你这个耳机线里,主要是怎么样的?还有外接详情是怎么样的?想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DIY的助听器跟淘宝上那种百来块左右的比较,效果会好很多吗?家里老人在用邦力健的,100多买的,凑活着 ...

大佬说万元以下,效果差不多吧,只是看谁家底躁低点,要调整听力曲线,要么自己花钱捣鼓,要么买万元级的

网友(2021-03-30):
做成挂脖式的不好吗??用起来也没有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