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丰田新款雷凌卡罗拉原厂车机yy090简单拆解

楼主(2020-05-25):
简单拆一下,做工还行,但是功能太简单了,留着做个音响。

查了一下这是飞思方案的linux系统,有没有大神给个玩法,刷系统啥的。

网友A:
电路板工艺真的棒,比电脑主板吹的所谓军规好好看很多

网友B:
原厂就是高标准点。也不容易漏电耗尽电瓶。
没CD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就是高标准点。也不容易漏电耗尽电瓶。
没CD机?

这就是最新大屏一体机,所谓的cd机,但是没法放盘的

网友C:
wo ye jianlai 我也捡来一个大屏车机,不会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wo ye jianlai 我也捡来一个大屏车机,不会接线

你这个看着就很山寨啊,要么就是国产车机,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工艺真的棒,比电脑主板吹的所谓军规好好看很多

电脑主板做工再好也都被花里胡哨的线条毁了,不懂电脑只会玩游戏的人就觉得光污染和图案才是霸气

网友:
数字了,散热片好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工艺真的棒,比电脑主板吹的所谓军规好好看很多

汽车级电路当然不是一般民品可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看着就很山寨啊,要么就是国产车机,拆开看看

明显的是航盛鸡,航盛其实也不错,但估计是成本问题,跟楼主这电装的机器相比,肯定有差距论玩的话,楼主这机器功放级是气冷依赖的,家用不大好

网友(2020-12-10):
看到这单薄的电路板及元器件,想来听感就不怎么样....

网友:
楼主要不要换功放试试啊,TDA7850是否可以直接替换?再换个运放啥的应该有所提升。

网友:
都有哪些功能啊

留着听FM,也可以啊

我的丰田6碟机,能够收到几个邻省的FM台,灵敏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2021-08-08):
老哥那个机子有没有前面两个声道劣化的情况?

网友(2023-02-18):
焊接的技术就是厉害

网友:
电路板工艺真的棒

网友:
这款车机没有收音机功能吗。没看到收音机部分。

网友:
现在的车机收音机部分集成度太高了。效果能好么

网友(2024-02-07):
不知道23雷凌是不是还是这功放····看起来输出是有点惨

网友:
引用 网友C:
wo ye jianlai 我也捡来一个大屏车机,不会接线

接法简单,百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