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功率、多兼容、快充电:联想YOGA充电头

楼主(2020-05-25):
科技日新月异,电子产品的普及和更新速度越来越快,快速充电协议也越来越多,随着手上的用电设备越来越多,能够兼容这些协议的大功率电源适配器成为每个人的必备之物。今天就来说一说国内老牌联想Lenovo,推出的65W USB-C便携电源适配器YOGA,型号为YG65,下文简称YOGA

肤若凝脂,外观精致
YOGA使用大气简洁的硬质开盖式纸壳包装,正面是国人谁看谁知道的联想商标,以及YOGA外观图。盒底是商品基本情况、支持的输入输出参数、制造商基本情况介绍,除了电压电流功率符号,全是中文,简单明了,一看就懂。

包装内部分隔齐整,包括YOGA一台、说明书一份、高品质C-C电源线一条,到手即能使用,非常方便。

说到便携,仅充电头重量为122克,YOGA+充电线的重量约为137克,携带总重量不到3两的充电头,对每个商旅人士来讲,应该都是比较轻松的。

YOGA的外观是截面为正方形的长方体,最大尺寸长宽厚为51.8×50.5×28mm,与日常用品对比也不算大,可以很方便地放在背包、口袋等位置,由于可折叠插口收起后略突出顶部,所以长度稍大一点。

与手头功率最大的33W红米充电头对比,两者厚度差不多,长宽各有盈缺,但YOGA的插头可折叠,所以占的空间更小,携带起来更加方便,不会刮伤其他物品,自己也不易磕碰损坏。

作为电气产品,YOGA外壳采用防火阻燃材料,确保使用安全,边角均做了圆滑过渡处理,光洁圆润不会硌手。本人入手的是凝脂白色,另外还有锦绣红和云墨黑,共三种颜色可选,满足不同色彩偏好的人群。

壳体外表处理类似钢琴烤漆,白如羊脂,有镜面效果,触感舒适。顶部YOGA亮银色烫字,高端大气。只是,这种表面处理还是比较容易收集指纹,完美党平时需要多擦拭。

另外,插头部位的铭牌挡片是磨砂处理方式,由于与壳体表面不一致,导致相接处的缝隙清晰可见,有些影响美观。

专业设计,使用方便
YOGA的市电插头收于挡片之内,插头收纳位开槽比较精细,边缘也没有粗糙感,符合大品牌定位。

插头之下为数据铭牌以及各种认证标志,印字清晰。YOGA输入支持100~240V50~60Hz1.8A,电压和频率在国内及国外均能适用;输出最大为20V3.25A,其余5V9V12V15V四挡电压均支持最大3A的电流强度,最高功率为65W

YOGA的市电插头为折叠设计,并有三个固定档位,分别是收起、60°、全开,前段行程比较轻松,后半段需要用力下压,这样就能保证固定在全开位置,便于使用。

由于全开位固定比较紧,往插座里插时,插头不易受压力后自动收回,即便是内部带保护板的插座,使用起来也比较轻松。YOGA插头横向排列空间紧凑,在使用中也不会干扰插线板上的其他插头,考虑周到。

在墙点使用YOGA也能保证接触良好稳定,即使线有些晃动也不易掉落。标配的电源线根部有硬质橡胶套加固,使用中不易折断。

YOGA只有一个TYPE-C输出端口,位于背面正中部位,标准的接口可以配各种TYPE-C数据线,好处就是不用区分正反,便于盲差;另外就是支持PDPOWER Delivery)快充协议,支持大电流、高电压输出。

标配的线缆品质较高,长度约为1.5米,可以适用更多场景,最贴心的是带有一条魔术贴扎带,方便将线整理收纳好,需要用多长就留出多长,使用、存储中不会显得零乱。

线缆直径为2.5mm,属于较粗的线,柔软且较厚的PET外皮,在过大电流时可以防止线表面发烫。线缆为标准C-C双公头,内部接口为全镀金插头,有效减小接触电阻,可以传输电力,也能传输数据。

这条线比较长,使用KT001采用旁路法测试线缆内阻为149mΩ,数据还算不错。内阻小的好处就是,在过大电流时,就能减小线路电压降,电力传输到设备端的效率就会更高。

线头与YOGA输出端口配合比较好,插拔顺畅,插紧后没有晃动的旷量,保证了电力和数据传输不会误中断。当然了,YOGA只有一个输出端,一次只能对一台设备放电,还是略嫌遗憾。

自调功率,发热可控
实测YOGA支持苹果2.4A、三星2A、华为5-9VQC3.0 5-12V,以及PD3.0等快充协议,基本能够满足市面主流手机的快充,适应性较强。

翻出一台苹果的老款6S,很长时间没用,电量几乎完全没有了,使用YOGA初始充电电压为4.94V,电流为0.92A,电流较小,对这种过放的锂电比较友好。

又翻出了Ipad,电池容量较大,YOGA直接开启苹果2.4A的快充协议,充电功率达到12W,保证以较快速度充满大容量电池。

对于小米手机,可以开启9V的高电压快充,电流约为1.66A,功率超过14W,与标称有些差距。

如果电压在5V,则能开启约3A的大电流快充。此时功率也近似为14W,同样没有达到标称值。

对于支持QC3.0PD3.0协议、最大输入功率为18W的充电宝来说,使用YOGA能够开启12V1.5A的满功率,充电功率达到标称值,实现对充电宝的快速补电。

看着支持那么多的协议以及电压电流组合,非专业用户觉得头晕。没有关系,插上YOGA后,充电头能够自行判断用电设备支持的协议,并采用最大值为设备供电,为使用者省心。

为最大45W的户外电源充电,YOGA直接开启PD3.0协议20V2.25A的最大组合,达到了匹配这台户外电源的满功率。

手上没有更大功率的设备了,采用可调负载做YOGA的最大功率测试。使用KM001触发YOGA20V3.25APD3.0最大输出。负载端能够达到约19.15V的电压,电流强度基本在3.25A左右,这是由于外部线阻产生的压降,实测负载端功率完全能够达到62.5W左右,YOGA没有虚标。

测试时,同时使用负载自带的测温探头,以及独立热电偶温度计测试YOGA表面的温度情况。

在室温约25.6℃的情况下,YOGA带载满功率输出1小时后,温度变化比较小,此时负载端读数温度为52.3℃(下图红框处),热电偶由于是点测温,与YOGA表面的接触,没有负载端贴合紧密,读数也有50℃。YOGA可以经受住满载长时间输出,人手接触不会烫伤。

对于日常使用的其他用电设备,YOGA就能轻松满足,对剃须刀的充电电压为4.92V0.635A,功率超过3W,不伤内部电池。

对于电量较足的设备充电,YOGA能够自动降低电流,减小充电功率,使充电更安全。

对于手表、手环等小电量电子设备,YOGA则能用更小的功率为其充电。可以说,如果有合适的TYPE-CUSB接口,YOGA几乎可以适用绝大多数日常用品。

使用总结,一点建议
Lenovo联想推出的USB-C便携电源适配器YOGA——YG65,做工精致、美观简约、小巧便携,支持多协议快充、支持高功率输出、自动配适用电设备,使用方便、适用广泛,是居家、商旅充电的好选择。如果能增加一个USB-A接口,以适应更多设备的充电线,实现同时双路输出的话,那就更加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