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半埋墙里的铜球阀怎样才能拆出来

楼主(2020-05-25):
家里的进水总阀是个球阀,装在旮旯里十几年基本没去动它,昨天换热水器想关水来着,结果关不上了,把手处呲出黑色的锈水!把手倒是转得很灵活,估计驱动杆或者球体锈烂了。球阀的位置相当尴尬,大伙儿帮着瞧瞧,害能拆出来不?或者买个同型号的球阀拆出驱动杆来换上?

网友:
空间够小的,换的话建议换截止阀

网友:
这位置,要换阀门,只怕要砸墙了

网友:
估计要用切割机先切断,再换上一个稍微短一点的阀门

楼主:
又想到一辙:拆出驱动杆,找个合适的螺丝拧上堵死,只求不漏水,可行不?干脆以后要关水直接找水表端的总阀,反正很少用

网友A:
可以不砸墙 前提没有锈住 不过绣住的话可以用加热  先切掉球阀的一部分 然后卸开右边水表那个活接 然后再卸开左边半个球阀 然后买个ppr活接球阀 两边配好管件 装上即可

网友B:
上方空间足够,而且有活接,顺利的话不用拆墙
第一步,阀门扳手转到90度
第二步,扳子拧红框位置的活接,后面那段就分开了
第三步,扳子拆掉阀门
另外施工前要做两手准备,因为生锈太厉害,怕拧坏螺纹,
如果停水比较麻烦(例如楼房没有分户阀门,维修需要整个单元停水这种),要做好拆墙的备用方案,一旦拧坏,立即进行拆墙施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方空间足够,而且有活接,顺利的话不用拆墙
第一步,阀门扳手转到90度
第二步,扳子拧红框位置的活接,后 ...

看情况阀门前后都是铜活接,应该比较容易拆下来

网友:
论坛给力牛人多,如果是我的话,估计只会砸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方空间足够,而且有活接,顺利的话不用拆墙
第一步,阀门扳手转到90度
第二步,扳子拧红框位置的活接,后 ...

很专业!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砸墙 前提没有锈住 不过绣住的话可以用加热  先切掉球阀的一部分 然后卸开右边水表那个活接 然后再卸 ...

也是个办法,多谢指教!

网友:
右边有个活接不难

网友:
有活结,随时能更换一个一样的球阀。

网友:
正常这个地方应该用双活球阀,方便更换 。

网友:
这个球阀是铜的,应该没有锈,右面有活接,没事,放心换吧。

网友C:
我家是买二手房,原房主新装修竟然室内没有总阀,换水龙头都要叫物业开水表房,水表前面还有一个旋转阀门,到是不影响别家,你家要是外面水表有阀门,这个也不用换

网友:
有活接应能更换,球阀内驱动杆估计已断,感觉转动空间够呛,要取下红手柄后好操作些,以前有的估计用麻丝缠绕,现早改用生料带了。

网友D:
家里好多地方用球阀的,没有一处是好的,我想以后装修的话还装个球。把价钱省下来买一个很贵恒贵的总阀,其余算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里好多地方用球阀的,没有一处是好的,我想以后装修的话还装个球。把价钱省下来买一个很贵恒贵的总阀,其 ...

现在基本都用PPR截止阀了,更换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是买二手房,原房主新装修竟然室内没有总阀,换水龙头都要叫物业开水表房,水表前面还有一个旋转阀门, ...

是的,楼下水表处有阀,本来不想换,但把手那往外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