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两个小固态硬盘,镁光&金士顿

楼主(2020-05-25):
早起接个电话,朋友有个古董笔记本不要了让我去拿(屏幕烂了)
骑车过去拿了转回来,跑了半个城区,屁股疼。。
回来给本子上电,貌似能开机,但是屏幕一片白,还有一条大裂缝,彻底坏了吧估计。
本子是拖西巴J72,不拆,修修应该能用。
硬盘拿出来是这样的:

然后想起之前收的一块镁光P300还没正经拆过,顺便一起拆了吧

镁光的保修贴还健在

拆开了,咋不像正品呢?其实我也没用过金士顿的固态,不懂。

螺丝全部打胶,但是这。。啥?

装好放一边先,镁光继续
长螺丝,也是打胶。不晓得拿掉垫片以后能不能装上螺丝,不管了反正不拿

板子拿出来看看另一面,马牌88SS9174

颗粒镁光正片NW278单颗4G SLC

金士顿上机测试。。。嗯?盘呢?翻车?据说能开机啊,不晓得了,等拿别的机器上再试试

最后,作案工具和受害者合影

镁光刚拿来的时候上机测试过就不上了,通电42500,写入2.4T,装了个深度linux折腾别的硬盘用过,目前赋闲在纸袋里养老。
谢谢观看!
刚找了个sata2.0的硬盘盒又试了一下,金士顿健在,只是开机的时候提示有问题,我没看清是什么问题。上软件图:

网友A:
金士顿那个看着像是假货,粉色和红色的那个防伪条从不同角度看 颜色应该要互换的才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士顿那个看着像是假货,粉色和红色的那个防伪条从不同角度看 颜色应该要互换的才是真的
...

谢谢,我看看这个标签。
我补上了软件识别的图,请看。
另外找到了老站很老的一个帖子,几乎一模一样的硬盘,但是这个颗粒是打Kingston标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56907

网友A:
软件识别不准的,但是再看了看颗粒上的标识确实是金士顿的风格,还有闪存上的条码贴 是正品 但是壳子上的防伪没看懂不是渐变那种

网友:
金士顿是假的,螺丝就不对,主控也不对,记得v100用的是东芝主控、镁光缓存

网友B:
小固态懒得折腾。我是来看螺丝刀滴!小米牌有没有数码牌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识别不准的,但是再看了看颗粒上的标识确实是金士顿的风格,还有闪存上的条码贴 是正品 但是壳子上的防 ...

标签确实不对,加上见过的金士顿拆机也没这风格的,而且壳子都长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固态懒得折腾。我是来看螺丝刀滴!小米牌有没有数码牌好用?

唉,穷啊,数码牌遥遥无期。小米牌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