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第一个DIY的U盘

楼主(2020-05-25):
前阵子拆了几个老手机,得到几个手机存储颗粒,寻思着学做U盘,所以开始买这买那,终于做成了第一个U盘
不多说,直接上图,老手机上拆下来的,一共四个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这个应该是镁光的颗粒吧,但网上找不到这种脚位的U盘板,是不是这种不能做U盘啊,大神们说一下

第四个

第一次做这个,纯小白一个,所以买空板都是挑便宜的,纯练手,弄坏了不心疼,没想到却买到个读卡器类型的,不能量产,就是这种

检测信息,安国的,这就是个读卡器啊

先不管了,开搞吧,拿第一个先练手,失败了几次后,终于还是成功了,有点小激动啊,这个是4G的,原来有好多个分区,重新分区格式化。

测下速度,忘记对齐了

对齐再测一下,写快了一点,读取没差别

测下有没坏的,顺便测下扩容(这个应该不会扩容吧,必竟是手机上的)

唉呀妈呀,真有坏的啊,咋办?这个不能量产,没办法自动屏蔽坏块。还好坏块不多,用笨办法吧,拷贝满图片,拔下再重新插上,
看下这些图片,有两张有问题,其它的删掉,把这两张改了属性隐藏起来,换个软件再测一次,这下没问题了。

买板的时候忘记买壳了,找下有没合适的,还真找到一个,就是这货,现在已经淘汰掉了,顺便给它拆下机吧
全家福

背面

正面

芯片

焊好的U盘板子

主控

装进去,刚好,后面有根柱子顶住,很稳

装好的样子,上面我打了一个小孔透指示灯的光,其实完全不用,这个壳比较薄,灯亮的时候一下就看到了。

留个纪念,继续DIY之路……

网友:
我也有很多旧手机,甚至有32g闪存的……开始想弄u盘,后来想想,现在u盘这么便宜,关键是单位可以申领大容量U盘,都是牌子货……

隧作罢,还是换盘子去……

网友:
有动手能力,不能,支持DⅠY,就是小了点。

网友:
也有一些不用的手机,有空也来折腾折腾做U盘?!

网友A:
能看到分区,是不是可以读取数据,恢复?

网友B:
第二个拆的好惨啊

网友C:
其实没必要自己DIY,追求性能可以买论坛里大佬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没必要自己DIY,追求性能可以买论坛里大佬做的

自己DIY的,一般都不是奔着东西值不值钱去的。

要么想了解学习这方面的东西,要么想废物利用,要么想享受DIY的乐趣。

我也经常做出来一些玩意儿,享受完了DIY的乐趣,然后把东西赔钱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拆的好惨啊

是的,那个有胶,不过清理过了还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DIY的,一般都不是奔着东西值不值钱去的。

要么想了解学习这方面的东西,要么想废物利用,要么想享 ...

说得有理,弄这个完全就是图个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看到分区,是不是可以读取数据,恢复?

是可以恢复数据,不过这上面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所以直接分区格式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看到分区,是不是可以读取数据,恢复?

不用恢复,直接就能读取里面的文件,不过安卓之后的EMMC全盘加密

网友:
恭喜楼主,建议吧DIY工具耗材清单发出来,方便大家一起入坑

网友:
与5楼同问。是否能恢复出数据,楼主说的数据没有什么用这不主要。主要的是数据文件格式是否完整,可读性强否。这正是数据可恢复的依据。

网友:
DIY的乐趣不在乎好孬,成功后心情就是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DIY的,一般都不是奔着东西值不值钱去的。

要么想了解学习这方面的东西,要么想废物利用,要么想享 ...

哈哈!大家很多的确是这样的心态,就是享受探索的乐趣!给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