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软路由/nas的各位是不是都很嫌弃螃蟹网卡?

楼主(2020-05-25):
RT
最近在折腾软路由、nas。发现螃蟹网卡在大网速使用的时候吃CPU,查了下螃蟹网卡是软网卡很多工作都是CPU完成的所以会占用CPU。

那么是不是玩软路由、nas的玩家会比较嫌弃螃蟹的网卡?
我问了我认识的一个软路由、nas玩家,他的nas、软路由上的主板板载的是螃蟹,但是他嫌弃螃蟹,所以插了intel芯片的独立网卡

网友:
感觉小螃蟹还不错,发热低,不过我只用过路由器,当我不存在吧

网友:
你有一头牛,你是想让它去犁地还是想把它当爹供着你去犁地?

网友:
不玩这些,但我一样嫌弃螃蟹网卡,大奶主力是几年前买的二手Intel 9400PT,主板集成的螃蟹网卡主要刷机使用。Intel网卡UDP、并发传输等都比螃蟹网卡强很多,传输速度也更稳定。

网友:
螃蟹,便宜,一分价钱一分货,而且用螃蟹的路由器绝大部分不能刷机,都不能好好玩耍,体验差,所以口碑不好。

网友:
并不嫌弃,螃蟹网卡多占用的CPU对现在来讲太少了。家用那点流量负载完全没区别。就是心理作用。另最新的2.5G网卡,Intel的有bug不如螃蟹的。

网友:
我现在的路由器也是螃蟹卡 ,我CPU的占用非常低 ,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我N270+1GD2,板载两个螃蟹千兆+外插inter两口千兆,cpu占用率并不高,装IK、LEDE跑得一个溜啊

网友:
跑软路由用螃蟹网卡确实有点糊弄~

网友A:
查查现在的千兆螃蟹网卡再来说说占用CPU资源吧,还以为是十五年前的百兆螃蟹?靠CPU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现在的千兆螃蟹网卡再来说说占用CPU资源吧,还以为是十五年前的百兆螃蟹?靠CPU处理? ...

我说的就是千兆螃蟹卡,网上有网友实测,自己去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就是千兆螃蟹卡,网上有网友实测,自己去查吧。

我装了2台软路由,8111E,8111F,82576。CPU占用率还是螃蟹网卡低,IntelCPU占用率高。
转发率没有测试,家里和单位没有那么多用户,连接数不多,ping值都挺稳定。
总结:家用螃蟹网卡足以。其它特殊条件那就用Intel稳妥一些,Intel功耗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装了2台软路由,8111E,8111F,82576。CPU占用率还是螃蟹网卡低,IntelCPU占用率高。
转发率没有测试, ...

功耗是螃蟹卡比较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就是千兆螃蟹卡,网上有网友实测,自己去查吧。

算了,不和你争了,唉。作为开发人员,我想说的是优化问题,而不是厂商问题。这个年头还在说网卡占用CPU资源,你所谓的网上的网友15年前发的帖子吧?

网友C:
企业软路由,用过螃蟹卡,稳定使用10年+

网友D:
螃蟹 也有高端,只是一版主板上看见的都是最便宜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了,不和你争了,唉。作为开发人员,我想说的是优化问题,而不是厂商问题。这个年头还在说网卡占用CPU ...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开发人员,我也算半个搞开发的,但是我不会查都没查只是靠猜就说的那么肯定。你全程都靠猜,百度都懒得用,都不知道你凭什么说的那么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企业软路由,用过螃蟹卡,稳定使用10年+

没说不稳定。大部分主板上板载的都是螃蟹卡,我自己也在用螃蟹卡,超过5年10年的老电脑也一样在用,确实没问题。
网上说的是部分功能需要通过CPU+驱动软件实现,所以在大带宽的时候CPU占用会比较高。而且软路由也好、群辉也好,对螃蟹卡好像支持都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螃蟹 也有高端,只是一版主板上看见的都是最便宜的型号

关键接触到最多的可不就是低端便宜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