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初入大有,搞了5733plus冲击扳手,相当满意

楼主(2020-05-25):
机身短小,做工精致、技术指标国际一流,电池精致。

我给5733plus打85分,自此国产工具一步迈入国际一线行列,与Makita、Dewalt、Milwaukee等大佬有了掰一掰手腕的资格。相信随着技术的进步、细节的改善、产品线进一步丰富,大有会更好

下一个,5289四速钻,已经在路上了。

网友A:
俺也准备入手 大有的5401电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也准备入手 大有的5401电锤

三件套价格?

网友B:
大有的5401注意了。转子后轴承损坏。导致一级齿轮打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有的5401注意了。转子后轴承损坏。导致一级齿轮打齿。

这是用多久损坏的,还是轴承质量有问题

我的5401吃灰中,只偶尔朋友借去打几个孔。

网友:
扳手之王大艺表示情绪稳定。

网友:
齿轮都快磨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有的5401注意了。转子后轴承损坏。导致一级齿轮打齿。

看过一个修大有的 5401就爱坏这玩意,好像换一个20块

网友C:
能不能干汽车轮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干汽车轮胎?

轻轻松松,不是卡车都能轻松搞定。
装的时候一定要用手套上几圈后,打几秒,别过分了,最后拧紧靠手动,这样比较好控制扭矩。

网友:
上家的。不知多久。是后轴承先坏的,导致打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过一个修大有的 5401就爱坏这玩意,好像换一个20块

淘宝有25内。nsk轴承两元。我换铁封的了。也打黄油了

网友:
国产的质量比以前越来越好了,前提是价钱也要舍得出。不过我还是买的米沃奇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不过国产确实越做越好了

网友:
这款扳手   能不能拆摩托车M30的螺丝???
螺丝扭矩估计在200左右。

网友:
唉╯﹏╰社会不景气,只能眼馋了

网友(2022-06-13):
大有的齿轮很脆弱 我买的大有5612电动螺丝刀小齿轮断齿了。有好几位朋友遇到这个问题。硬度有但是韧性不足(描述不专业,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