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 1.2V 镍氢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0-05-25):
最近发现遥控器的电池老是不经用,可能是买到垃圾的电池了,于是就想着干脆买充电电池算了。某宝看了一下,我就是遥控器用,要求不高,所以就买了便宜的XXX牌子。买回来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充电的时候电池和充电器都发烫。于是就拆下看一下,

一拆开吓我一跳,里面就2个二极管 4个6欧姆的电阻 4个LED  和一个变压器。典型的傻充
  无稳压  无定时   虽说可以脉充 但要是充电时间没把握好的话,还是有点危险的,于是决定改一下。

需要准备:
1:洞洞板一张
2:旧手机充电器
3:原理图里面的零件

先上原理图

按照原理图做好的板

这是我的旧手机充电器(淘汰的)

撬开

输出电压5.04V实测这个这个最可输出1.2A的电流,而且最大电流,电压也是5.04V,应该是有线补。

去掉USB口,装进去正好合适。随便再加一电源指示灯

装好充电板

刚刚好

装好外壳  OK

附加说明:
最大充电电流实测在120ma左右

这个电路灭灯时电池电压1.41V
用万用表测试,灭灯之后电池仍然在充电,不过是小电流,电流大概在40ma左右。

网友:
不错的帖子,有电路图。我也照着做一个,谢谢分享。

网友A:
我也在做这个。我也有个四槽垃圾充电器,正在改造。电路原跟你这个用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做这个。我也有个四槽垃圾充电器,正在改造。电路原跟你这个用的一样 ...

可以,雕刻大法吗?

网友:
不错,准备参照改造一下手头的傻冲

网友:
记号一下,可以diy

网友B:
你这个手机充电器是山寨的,如果手边有原装充电器建议用原装的

网友:
当初画这个图的人只有LM358,所以用了两个,自己做的话,一个LM324就行了。

楼主:
我就想用324   如果用324的话,必须要做PCB板,用洞洞板的话要飞很多线。为了方便,所以就用35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手机充电器是山寨的,如果手边有原装充电器建议用原装的

原装的  都是快充    用在这上面  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C:
这样是脉冲充电吗?

网友:
邻居你好,我买了瓶醋。跟你借点螃蟹……

网友:
镍氢电池自耗太大,过段时间就没电了,还不如用锂电降压好。

网友D:
确实充了啥都热,准备参照改造一下手头的傻冲

网友:
能用,需改进的地方还多。NI-HI电池充满好像要进行-ΔV检测,而不是电压。至少加个定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是脉冲充电吗?

不是,是恒压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充了啥都热,准备参照改造一下手头的傻冲

改后  基本不热

网友:
谢谢分享,遥控器用可充电电池不合适。还是用普通电池好,电流小,使用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