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重开一贴,黄花845吸锡器改造电动吸锡器

楼主(2020-05-25):
第一版临时搭建的粗糙简陋的电动吸锡器。传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8390&extra=page%3D1
  由于使用不方便,外形粗鄙。手头有很久之前丢弃不用的黄花845,花了好几十块买的。
使用结果不尽人意啊,锡路太长容易堵,而且还不好疏通。废头子,用不了就穿孔。想要购买价格还有些偏高。

经过观察,网上大神自制的吸锡器目测效果不错,但是价格确实是难以下手,因为自己不是经常使用吸锡器。所以有了自制的想法,脑海中浮现了诸多思路,第一版试验之后觉得可行。
遂重开此贴记录完善美化吸锡器。使之实用并不失美观。按照自己的想法买了很多零件,在第一版都有体现,可以传送门。

细节展示,一块覆铜板,做一个支架,和原来固定加热管的铁支架一样。剪切,打磨,开孔。下面开出的槽是为了走加热管的线,后面会有图片体现,大家一看便知。

楼主:
有几张图片好像挂了,再上传一遍

楼主:
先把原先加热块的内六角螺丝替换成十字的,这样拧紧的时候不容易打滑,因为要用很大力。截下一段合适长度的不锈钢管,两头用黄铜螺丝固定,选这个螺丝纯属为了美观一些。

楼主:
我看到了,又重新上传的,不知道怎回事挂了

楼主:
装上加热管,可以看到覆铜板上槽的作用,大力拧紧螺丝夹紧加热管,可以看到发热快薄的一面已经弯进去夹住加热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挂了

好像这两天论坛总挂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这两天论坛总挂图啊

确实,网页打开也慢的,手机端也是。

楼主:
用腰带开孔器给原来里面的密封垫扩孔。安装进去。因为 买的微动开关没有到
所以先把盖子盖上了,等后期要在手柄上加上按钮控制负压泵的启停,这里暂时先把线从尾部走出来,拧上盖板螺丝。
用原来的密封活塞加一个三通,组成尾部的可活动密封部件。里面用一个弹簧塞一些高温过滤棉放到里面。看一下组装好的样子
最后测了温度,因为没有温控,温度挺高的,后期想办法加上恒温控制。在这里也请教各位如何对加热管恒温控制。

楼主:
话不多说了,键来!

楼主:
看看这研究场地。帖子暂时就到这里了,等到了微动开关我会继续更新。感谢观看

楼主:
又有图片挂了,重传一下

网友C:
效果不错。气泵真接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果不错。气泵真接抽吗?

是的,吸力够了。不用加罐。

网友D:
加热还是用一支T12

网友E:
你想干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热还是用一支T12

想过,温度还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想干啥啊????

我怎么了????

网友:
效果真不错,能介绍细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