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车用LED大灯

楼主(2020-05-25):
灯珠烧了,看着没修了

楼主:
这种是不是叫H1?用角磨机磨掉冒钉,铁的,拆下就算废了……

网友:
看着不像烧死的,像是电压高打坏的

网友:
高温烧了?是风扇不转了吧

网友:
这么快怪不得便宜

网友A:
这种带风扇的汽车大灯纯粹就是玩具,汽车发动机仓里面的高尘环境,巨型散热器的被动散热才是正路。

网友B:
这个看着好像是铝基板,汽车灯铜基板才行的,铝基板不耐操的。

网友:
恒流源可固化导热硅胶防水不错,可惜的是灯头没有上热管和更大的被动散热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带风扇的汽车大灯纯粹就是玩具,汽车发动机仓里面的高尘环境,巨型散热器的被动散热才是正路。 ...

被动估计也是吸热.....这些LED大灯没有一个散热合适的,全部都是烫手级别的温度起步,,还吹牛10w小时寿命,估计自己都不信

网友:
木牙膏了,帮顶先

网友D:
车灯的型号也太多了,难以搞清什么车用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带风扇的汽车大灯纯粹就是玩具,汽车发动机仓里面的高尘环境,巨型散热器的被动散热才是正路。 ...

这么说是热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灯的型号也太多了,难以搞清什么车用什么型号

以前我只知道H7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着好像是铝基板,汽车灯铜基板才行的,铝基板不耐操的。

整体散热跟不上,就算纯金板也白搭

网友E:
居然还是三色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居然还是三色温的。。。

这种黄光和白光的,不是三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黄光和白光的,不是三色

没有中间色?

网友:
白光看着舒服 黄光穿透性好 都是单独亮一个 两个灯珠一起亮一会就热死

网友:
这不是只烧了一个暖黄光的灯嘛,正常如果是可以切换光色的,应该可以有一组亮啊,除非烧的灯珠短路了,还有你这个就是H1的泡,跟我的一样,这是远光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被动估计也是吸热.....这些LED大灯没有一个散热合适的,全部都是烫手级别的温度起步,,还吹牛10w小时寿命, ...

原装的9800一个, 我换的FSL的H7, 也是带风扇的, 觉得比铜带散热的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