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空调KF-23GW故障

楼主(2020-05-25):
开机,室外机启动5秒停止,室内机正常运行。此时用万用表测室外机没有220V电压。

网友:
你这个空调比较老了,先考虑是不是压机与风机电容老化引起的,我去年花了12块钱。把自己家18年前装的修好了。

网友:
先检查压机电容吧!

网友:
有一台,连接管是铝管的。

漏弗了,不制冷,灌了一次,管了1个星期,又不制冷了。

买新的了,活动花了900块,新科的,连接管也是铝管的。。。

这个卖了100块。

楼主:
检查了压机,风机电容,都是好的,理论上机器已经启动了,应该不是电容的问题了吧,电容不是帮助他们启动的吗?也查了内机温控器电阻,都是合格的。谢谢热心的坛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了压机,风机电容,都是好的,理论上机器已经启动了,应该不是电容的问题了吧,电容不是帮助他们启动的 ...

外机电都没有,查什么电容,,,
先查到外机的线是不是松,有没被咬断,再查内机继电器及板

网友:
没故障代码吗,我的美的空调上次就是外机的电源线不行出现E1代码,还以为是变频板坏了,换了条线就好了,原来的线剥开看了下都发黑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压力异常

楼主(2020-09-28):
已经修好,找海尔售后上门,师傅开机一下就说主板坏了,没有配套主板,要用万能板,价格400,我没有同意,付款40上门费,自己买了一个二手同型号的主板,更换后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