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只I-Mu幻响 piggy共振小音箱,并DIY一条信号线

楼主(2020-05-25):
亲属家打扫卫生,清理出来的电子垃圾——一只共振小音箱(没发现其他配件),网上搜索,应该是i-mu幻响牌共振小音箱。看介绍没有蓝牙功能和锂电池,拆开看看,顺便看看接口定义,搞一条信号线,让它发声听听。
今天的主角——i-mu幻响共振小音箱。造型比较可爱,奶嘴是开关,拔出来是关闭。

尾部是mini USB接口。

底部,四只螺丝,有封盖覆盖。先做工具:找一根弹簧,做个小钩。

插到封盖的孔里,把封盖拉出。

四只封盖全部抠掉,拧下4只螺丝,即可打开。

拿掉壳子。

奶嘴位置的微动开关,不是控制电源的通断,而是控制的是喇叭的通断(上面的图看的比较清楚)。

拆下电路板。

正面。接口定义。左右声道经4.7K电阻并联输入给功放块信号输入端。功放块是XPT8303:2.5W,D类功放块。

板子背面。

电源滤波电容。

mini USB接口。

扬声器。

翻过来。

继续拆。

侧面。

由于拍拆坏了这个东西,没有继续拆解,借用网上两张图片,看一下共振扬声器的内部构造。

音圈与振动弹簧片(网上图片)。

自己DIY一条信号线。

曾经也风靡一时的共振音响,就是这个样子。用一台MP3做音源,接个充电头做电源,听了几首歌曲,说一下感受:共振扬声器的灵敏度不高,放在不同材质、不同大小的物体上面,音响效果不同,共振音响与物体之间不能有柔软的物质(可能是声音传递受影响),放到饭桌、沙发桌上效果不错(面积在0.6~0.8平方米左右),放到地板上或水泥平台上效果不好,放到玻璃板上面声音比较清澈,放到木板上面,声音比较雄厚……可能是初期产品,没有蓝牙功能和充电电池,有线的不太方便(以后可以考虑加块蓝牙板和锂电池)。
谢谢围观!

网友:
好多图怎么看不见呢?

网友:
偶有个I-Mu幻响的风扇,做工也还不错

网友:
我也有个该品牌小数码相框,多是赠品。。。。等牙膏

网友:
这个喇叭难道是靠震动桌面发声的

网友:
货真价实的电子垃圾。

网友:
当年有几个不知道丢哪去了

网友A:
那条线的线序是什么?

网友:
这个构造很精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条线的线序是什么?

网友:
mini接口建议换掉,现在mini线都难找了

网友:
这个牌子做了很多共振音箱,音质不敢恭维

网友(2022-07-14):
老大您好我也淘换了个这个音响 请问接线图您分享一下 数据线的 mini usb 和音频线的

网友:
扬声器好奇怪的

楼主:
叫共振扬声器,效果一般,音响效果与扬声器接触的物体有很大的关系,涉及物体的密度、物体大小等。

网友:
声音开大了嗞啦嗞啦的

网友(2025-07-05):
miniusb是怎么定义的。

数据线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