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简单换个miniUSB接口

楼主(2020-05-25):
朋友的,至于怎么能插到这样我也不知道

网友:
找一根手机头暗断故障数据线,把数据线剪断直接焊在HUB分线器。

网友A:
为什么只能看到一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只能看到一张图

我也只看到第二章图,还以为网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