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脑反应慢加内存条有用吗?宏旺半导体教你如何辨别是否要升级?

楼主(2020-05-25):
如今在使用电脑的过程中,如果出现卡顿或反应迟缓时,特别是在娱乐或工作的关键时刻,大家的内心无疑会崩溃。这事很多人会推荐加一个内存条,那么如何判断电脑是否需要加内存条?电脑内存究竟需不需要升级?

存储器是计算机中最重要的硬件之一。它主要负责硬盘、主板、显卡等硬件与处理器之间的数据交换。所有的计算机数据传输到处理器是通过内存。因此,当内存性能不够好时,就会影响读取数据的效果,这是打开网页时会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在80286主板发布之前,世界并不重视它的内存。(主板,主板)。此时,内存直接固定在主板上,容量仅为64~256 KB,供当时PC机运行的工作程序之用。该存储器的性能和容量足以满足当时软件程序的处理需求。然而,宏旺半导体了解到,随着软件程序的出现和新一代80286硬件平台的出现,程序和硬件对内存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提高速度和扩展容量,内存必须以单独的形式封装。于是,“记忆条”的概念诞生了。

现在主流的内存,基本上是ddr3和ddr4。以前的内存已经淘汰。主流的ddr3内存条的频率一般1333MHz起步,主流的DDR4内存条的频率现在基本上是2133,2400,3200,速度相比ddr3提升非常明显,因为装机平台的不同,现在ddr4并不能能向下兼容ddr3,因此,想用最新的ddr4内存,必须要整体更换硬件平台,也就是处理器和主板,内存三大件一起换。

现在的intel处理器6代,7代的都是使用ddr4内存条,处理器型号也非常多。4代处理器和之前的处理器,都是只能使用ddr3内存,这是最简单的区分方法。另外有一些6代主板,可以通过刷bios来实现对4代内存的支持,因此装机时也要小心。安全起见,直接采用8代处理器最好。AMD平台的选择余地相对较少,现在的新锐龙处理器,r3,r5,r7系列,都是搭配ddr4内存,之前的处理器,则必需搭配ddr3内存。

如何检测自己的电脑是哪种内存呢?对于小白玩家来说,最简单的办法,便是通过软件,比如鲁大师,驱动精灵等等,打开软件,找到硬件信息,或者设备检测相关的选项里,即可查看自己电脑的所有配件型号。然后查看内存这一项,便会有清晰的显示,非常简单实用哦。

那如果电脑要加内存,应该怎么选择?影响内存速度的主要因素是内存的规格和频率,比如DDR4比DDR3L要快。但是,你的电脑支持什么样的内存是主板决定的,不能随便加。首先,你要硬件检测软件中查询内存的类型、频率和品牌,要分清标压还是低压,尽量选择上述参数一致的产品,也可以选择市面上兼容性比较好的品牌。

作为国内资深存储品牌,宏旺半导体推出的DDR4 SODIMM,由专业研发团队自主开发设计,工作电压为1.2V,内存时序为17-17-17,工作温度0℃至70℃,260 - pin SODIMM封装,拥有高容量、高性能等优势,以及可靠性保障,可满足电脑等主流市场的需求。DDR4有2600的频率,超高频率更适合扁平化生活的需求。同样,兼容性之类的问题更是不用担心,主流的安卓、Windows等平台都没有问题。

采用ddr4内存条的主机,如果内存容量现在是2G,那么可以考虑加一根8G内存,换成两根4G内存条,组成双通道,性能提升将非常明显。如果是单根8g内存条,那么再加一根8G组成双通道,那么完全可以畅玩电脑了。如果主机里有一个给力的处理器和显卡,基本上通吃市面上所有的软件和游戏呢。

网友:
系统瓶颈在什么上,便升级什么,说了一大堆,给自己做广告啊

网友:
更换固态硬盘效果最好

网友:
1、清除不需要的应用,如360等流氓软件。
2、升级固态盘,老机器需要WIN7以上系统
3、加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