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LM2596做-5V电压问题、?

楼主(2020-05-25):
用LM2596S芯片想做-5V电压输出。 +5V输入, 最终出来只有-2V

网友:
这个得有压差吧,5V输出2V说明模块压差3V,输入8V以上试试?

网友A:
楼上说的对,况且5V输入端还串了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呢,LZ要马儿不吃草吗?

网友:
这款是NPN晶体管结构,压差>2V,买了几十个现在都不用了,XL40xx系列更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况且5V输入端还串了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呢,LZ要马儿不吃草吗? ...

其实你们都没看明白这个电路,这个电路和原理都是没有问题的,2596输出正电压时3脚接地为参考点,电容cout正极为输出,此时为buck拓扑,这个属于常规应用。lz这个图3脚并不是参考点,参考点是cout正极接地,和3脚不共地,启动时3脚电流回路是通过d3实现的,上电正极通过cin d3到地(cout正 d3阴极)给cin充电芯片起振,2脚内部开关管导通通过l1到地(cout正)充电储能,关断后l1右侧反电动势极性为正,通过负载 d2到l1左侧放电,实现负电压输出,此时2596工作在buck-boost拓扑,输入电压是允许低于输出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