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3.7V锂电池太阳能控制器(DHS-3S)

楼主(2020-05-25):
为继续折腾单车太阳能6V5W的太阳能板(3块并联)(上次用蓄电池,这次用聚合物锂电池(带保护板)6000mA(两块3000mA并联),供30个草帽LED灯珠并联。),28元购了一个3.7V锂电池太阳能控制器(作夜灯用,暂设夜晚亮6小时),拆开看下。

网友A:
太阳能是个坑。。。。我越入越深。。。现在买了 大概 5000+元的零件了。。。

网友:
这个控制器贵了点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是个坑。。。。我越入越深。。。现在买了 大概 5000+元的零件了。。。 ...

还好我是小房间楼房,所以太阳能根本没法入,朝北窗户又小用不了。太阳能不仅硅电池板比硒光电池贵,MPPT最大功率跟踪器,蓄电池组系统等也不少钱。楼主的好像没有最大功率跟踪升降压电路,只有功率管通断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是个坑。。。。我越入越深。。。现在买了 大概 5000+元的零件了。。。 ...

太阳能坑不坑就不论它了,反正从上次(60元包邮)购进3块单车6V-7V 5W的太阳能小板,用二同(15元一个包邮)太阳能控制器(最大17V输入电压)只能用两块串联得14V左右,供4串10并草帽灯,用一个购了两个月58包邮(摩托车报废了剩下的12V5ah)的电池。试用每晚亮7小时,作庭园灯,还可以。感觉最大17V输入电压的控制器不爽,又有机会33元包邮4个液晶显示,最高输入电压23V太阳能控制器。和50元包邮两块18V12W的太阳能板,两块并联供4串10并草帽灯(无限流电阻),设置亮10小时(大概天已亮了),很爽。淘汰下来的3块单车6V-7V 5W的太阳能小板,发现有旧平板拆下的3.7V锂电池6000MA(两块3000MA并联),3块太阳能小板并联,另购(20元+8元运费)3.7V锂电池太阳能控制器,供30个并联草帽灯(串个5.6欧2W电阻 ),又拆腾多一个庭园灯,这个设亮6小时,至夜晚一点左右,感觉用得很爽,不用交电费(其实自已骗自已)几开心。

网友:
X查了下,10A带显示的,支持12/24V铅酸的,最便宜的只要17.9。不过用18650电池,要3串,充电会不会成问题?

网友(2020-07-24):
看起来很不错啊,就是,坑

网友:
价格实在有点高,做工也达不到要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阳能坑不坑就不论它了,反正从上次(60元包邮)购进3块单车6V-7V 5W的太阳能小板,用二同(15元一个包邮 ...

你这些  ,前段时间 顺丰包邮的12块钱的太阳能感应路灯就很好了、。也不用折腾这么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些  ,前段时间 顺丰包邮的12块钱的太阳能感应路灯就很好了、。也不用折腾这么多钱 ...

12块包邮太阳能路灯很好?你用过就知,这种玩具的东东我也购过,用个把月就不好用,浪费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12块包邮太阳能路灯很好?你用过就知,这种玩具的东东我也购过,用个把月就不好用,浪费钱。 ...

用过。三七地了 用了十几个都是我撸羊毛撸的。玻璃的电池板短路电流1.5安 加雷达感应  150个灯珠   3.2伏的锂电池。十块钱 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