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现在哪里可以买到群联主控+MLC的金士顿U盘了?

楼主(2020-05-25):
手里有几个8g的金士顿和宇瞻的U盘,都是早年间上学时候买的,
都是清一色群联主控+海力士/东芝MLC。
太耐用了,写入读取很慢,读十几m,写入8M/s。
最老的都9年了,有一个是插机箱上膝盖碰掉了u口。再焊上去死活不认了、
平时都是写入的Ubuntu光盘镜像还有好多dos工具在用,再写一个又得重新写,索性想多买几个放那用,

想水鱼上摸一把,基本都是卖假盘的。个人卖的又抵不上邮费。

网友A:
我买了几个,全是假货 哈哈哈

网友B:
京东自营  金士顿  USB3.1 U盘 DTEG2   这个是  mlc的  价格略贵

网友:
群联好用?SSD掉盘一堆,金士顿用它家主控的U盘速度不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京东自营  金士顿  USB3.1 U盘 DTEG2   这个是  mlc的  价格略贵

这价格真niux、32g的价格能买2个diy128g了

网友C:
其实没必要这么偏执,一定要买群联主控的金士顿。

靠谱的主控+靠谱的闪存+稳定的固件,10年用不坏很正常。
2.0的主控本身写入读取都慢,所以想几年内写穿闪存,基本不可能。

但现在的行情是,三流甚至不入流品牌的低价U盘充斥市场,“繁荣”的市场下,是低劣的产品质量,产品卖的多,坏的也多,造成一种现在的u盘质量不行了的假(xian)象(shi)。
当然,制程超来越先进,漏电率也越来越高,也算是U盘用不长的因素之一。

如果有靠谱来源的正片MLC颗粒,配靠谱的主控DIY个U盘,用上几年也感觉问题不大。

网友:
楼上的西装大佬总结的很到位

网友D:
你可以选择咸鱼的3257 MLC 一样用

网友E:
朗科的u235,8g的现在好像还是这种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几个,全是假货 哈哈哈

观察一下都明白了,一堆一堆的卖,除了外壳别的啥都不敢晒,唯一一个愿意给我测chipgenius的接盘买家,测出来全是芯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没必要这么偏执,一定要买群联主控的金士顿。

靠谱的主控+靠谱的闪存+稳定的固件,10年用不坏很正常。 ...

总结的到位,楼下小飞机夸你西装大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选择咸鱼的3257 MLC 一样用

可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朗科的u235,8g的现在好像还是这种配置

宝和鱼里都搜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宝和鱼里都搜不到了

昨晚还有个10块包邮的,不过被拍走了

网友:
我有群联配MLC SLC的U盘 2307 2268:lol:

网友:
感觉  3268+20nm的mlc正片颗粒,基本就很稳吧。

网友:
金士顿很多年没有用过MLC了,买到都是看运气,群联主控倒是挺多,不过也有SMI了。

网友:
为啥要金士顿的呢   用东芝尊闪U盘不好吗?也好找  还可以改slc或者大容量mlc:lol:

网友:
之前在某鱼买了3个16g 苹果拆机 slc颗粒的diy盘,11一个,也感觉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