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捡了个LED分段式电源驱动,两个坏灯珠引起的血案

楼主(2020-05-25):
捡的:驱动+24W灯板。

经测试故障现象:暖色灯珠有2个是坏的,首次加电,白色灯珠全亮
                         断电后再加电还是白色灯珠全亮,暖色灯珠不亮;
                         再次断电后再加电还是暖色灯珠微亮(其中2个灯珠不亮)白色灯珠不亮

已经查明原因已经修复。驱动是好的。故障是两个坏灯珠,换了灯珠之后一切正常。

比10元包邮的灯板电源强很多!二种色温的灯珠,实现三色变光。我也不太清楚,不懂电路。唯一的控制IC顶上没有型号。
大的三极管型号是cs4n65f.大电容400伏22u.输出电容是100伏65u,贴片电阻众多。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么复杂的。

网友:
电容一看就是劣质货

网友A:
看到两个可控硅,是双路?还是三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两个可控硅,是双路?还是三路?

二种色温的灯珠,实现三色变光。我也不太清楚,不懂电路。唯一的控制IC顶上没有型号。
大的三极管型号是cs4n65f.大电容400伏22u.输出电容是100伏65u,贴片电阻众多。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么复杂的。

网友:
这像不像超霸电容

网友:
引脚弯曲躺着功率管塑封不利散热,应该用CREE氮化硅陶瓷散热碳涂层辐射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