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量产之后跑圈应该跑几圈

楼主(2020-05-25):
搞了十个渣士顿G2的U盘,8个假货,2个真货
只能自己动手量产了,然后跑跑圈,所以想问下正常测试跑圈跑几圈合适啊

网友A:
跑一圈能过的话就行。跑完一圈,可以放一个星期,再校验一遍数据,再没问题,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B:
过就一圈,不过就3圈吧,前两圈可以帮主控做坏块替换,因为有的主控能力有限,量产时坏块抓不全,需要利用坏块替换机制抓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一圈能过的话就行。跑完一圈,可以放一个星期,再校验一遍数据,再没问题,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

感谢大佬,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就一圈,不过就3圈吧,前两圈可以帮主控做坏块替换,因为有的主控能力有限,量产时坏块抓不全,需要利用 ...

原来如此,怪不得上次有一个没量产的去跑了3圈,第一圈报错第二圈开始就没事了

网友C:
2楼大佬说的非常对,如果是mlc的盘,一般第一次校验过了一般都没事。
如果是tlc的盘 记得一定要放一放,放个几天后再校验看看,tlc漏电好严重。很可能第一圈的时候是好的,放了2天  坏了的非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楼大佬说的非常对,如果是mlc的盘,一般第一次校验过了一般都没事。
如果是tlc的盘 记得一定要放一放,放 ...

好的 明白了 准备放一周再来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