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三十岁的绿皮冰箱

楼主(2020-05-25):
出租的房子里,租客用自带的冰箱,然后闲置了4年原来正常运行的冰箱,说是不够冷....

现在又要求更换全新冰箱,就想着这台老冰箱还能不能救一下...反正是出租嘛,虽说冰箱不贵,

但是要处理掉旧的也要人力,而且没有电梯....

拆开发现压缩机不是蛋形的.....也没找到启动电容在哪,也没发现哪里有漏,

拍了几张照片,看坛里的大神有没办法

网友:
这是传说中的卧式压缩机

网友:
第1次见这样的。如果说不够冷的话,可以叫人加雪种。不过加了之后有泄露的危险,师傅都会告知的。

网友:
老货就是老货,全是铜管

网友:
好像是那种旋转式的压缩机,美菱冰箱用过!

网友:
旋转式压缩机,上菱无霜冰箱用过。
旋转式压缩机优点是低噪音

网友:
也没说坏的是什么现象,这咋帮你,找维修上门看看吧,故障现象描述不明白,估计修也还得是找人。

网友:
这种真该换了,非常入门的,价格不贵的。。。

这么旧的万一过热或者漏电也不是太安全。。。

网友:
这做工看起来非常华凌风格,莫非就是华凌?

网友:
旋转式压缩机,安静,流行过一阵子,但据说不大耐用,容易输出压力衰减

网友:
直接叫人上门,你收50元,或不收。老货不错的。我家那个30多年了,小毛病有。无大病。

网友:
这种压缩机比较少见

网友:
莫非是传说中都 西湖牌,当年舅舅家也有一台绿皮都   西湖牌冰箱,冷冻室在上面都

网友:
找实惠点的维修,换一台传统活塞压缩机,修下漏点,加好制冷剂凑合用。

网友:
这是传说中的铜管电冰箱

网友:
可以加加氟,试一试,老东西质量都很好。

网友:
这么长寿,30年了还能用

网友:
看看蒸发器也可能风冷风扇不正常,全铜管没见过漏的,也可能旋片压机出力不够

网友:
华凌冰箱?听说全铜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