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一个联想固态硬盘可以在电脑上识别但是无法进系统

楼主(2020-05-25):
开机巨慢,半天

然后电脑不进系统

看bios有固态硬盘
但是显示的是硬盘的主控
是不是应该开卡了?

我拆开看看

这个主控是2258
芯片颗粒不认识也不知道多大的颗粒

网友:
硬盘重建mbr,分区设主分区并激活,试试!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掉固件了

重新开卡吧

网友:
掉盘了、盖码片

网友:
联想,连想都不要想,质量参差不齐,有人拆出来过316脚的东芝和英特尔,运气好的能拆出来正片BICS3,拆出来哪种玩意完全看脸

网友B:
这种盖住等级的闪存,质量肯定不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掉固件了

重新开卡吧

你说使用WIN10PE在优盘启动之后硬盘短接ROM模式能开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盖住等级的闪存,质量肯定不怎样

能看出是上面的是什么颗粒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看出是上面的是什么颗粒吗?

盖住了,不知道,反正盖住肯定有问题

网友C:
你确定这不是套了个联想的壳子? 一般正品品牌货不会贴这种易碎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这不是套了个联想的壳子? 一般正品品牌货不会贴这种易碎贴吧。

你认为联想算是正牌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盖住了,不知道,反正盖住肯定有问题

大概多大容量看得出来吗?

网友D:
有见过联想的固态用易碎贴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见过联想的固态用易碎贴的吗?

这个不清楚了,印象中无使用过联想家的什么东西

网友:
掉固件了,看样子应该不用短接就能识别1024M,

网友:
掉了固件了 需要重新刷固件 下个2258XT工具刷一下就好

网友E:
主要是找不到这个固件闹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找不到这个固件闹心啊

就是 就是,我好想看过这里有人发过贴说他修复了这个联想到240G的固态的。不过我自己搜索不出来

网友F:
B05固件有那么难找吗  送你们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B05固件有那么难找吗  送你们个

好的 谢谢.
使用开卡工具点AUTO找到的是镁光的颗粒
点保存之后START出现红色的报错。

对应的错误代码如下: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是缓存吗?我上网下载另外一个版本的开卡工具再试试

这个版本的识别到固态硬盘的容量是220G了不再是1G(1023m),这个时候应该怎样 做呢??

我又换一个版本的 开卡工具试试说我的ID不在数据库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