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固态硬盘显示OKB

楼主(2020-05-25):
固态亿储240G在pe下显示OKB分区  和格式化都不好使,求修复给修复费用。

网友:
看主控型号,重新量产。

楼主:
在正常系统下 不识别  所以不能量产啊

网友:
是不是能和U盘一样量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正常系统下 不识别  所以不能量产啊

建议你多看看教程怎么重新量产再弄。认盘的话量产有何意义,肯定不认盘才叫你量产的啊。

楼主:
芯片都不知道型号 。你就能量产  你是高手  还是 装明白?

网友:
GPT分区PE不一定支持。。。放盒子里试试

楼主:
全都试了  。用盒子插上要求格式化  但是不让格式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都不知道型号 。你就能量产  你是高手  还是 装明白?

呵呵,不知道芯片型号,、难道不能拆开么?不拆开怎么量产,有的量产需要短路跳线的。有的量产需要用SATA转USB3.0的转接板的。你话中带刺很让人不舒服知道不?我量产过很多固态盘,我还不知道?我有必要来装明白来装高手?

网友(2020-06-24):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知道芯片型号,、难道不能拆开么?不拆开怎么量产,有的量产需要短路跳线的。有的量产需要用SATA ...

大神,量产固态U盘之类的都在哪看资料和教程啊。

网友:
找厂家客服处理呀

网友:
会量产的话就量产,
不会的话看看有没有过保,
没有的话找厂家保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