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 华为发布突破性5G天线技术:承载功率一千瓦以上,辐射效率提高20%

楼主(2020-05-25):
  近日,华为发布了一项名为 CableFree 的 5G 天线技术,该技术使得基站天线集成度、辐射效率、功率容量等关键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且标志着 5G 时代天线发展迈入新时代。

  据悉,华为 CableFree 技术突破了当前天线设计瓶颈,使天线各个方面能力有效提升。

  1)5G 更好的高频覆盖。5G 采用了更高的频段,需要更高的天线增益以提供更高广覆盖。同时 5G 网络覆盖需要多频段协同完成,如使用 1.8GHz/2.1GHz 等频段作为 5G 上行,高频覆盖对 5G 体验连续性起着重要作用。CableFree 技术提高天线辐射效率约 20%,从而提高覆盖质量。

  2)满足 5G 时代更多频段、更多通道带来的更大输出功率需求。5G 时代大容量和高速率需求,需要应用更多频谱和高阶 MIMO,天线承载功率将从五、六百瓦增加到一千瓦以上。CableFree 技术提升天线功率容量 80% 以上,满足 5G 时代更大输出功率需求。

  3)减轻天线重量,易于安装部署。天线部件的高度集成,有效减轻天线重量。以 6 频天线为例,整体重量减轻 10kg 左右,控制多频天线重量在 50kg 以内,避免使用吊车,从而简化安装过程,节省安装成本。

  4)天线 PIM 性能更优。CableFree 技术减少天线内部 80% 螺钉和焊接点,降低了 PIM 风险和保障了长期 PIM 稳定性;其新架构和工艺提高了生产自动化比例,保证批量生产性能一致性更好。

  据了解,CableFree 技术采用了无线缆馈电设计、一体化集成移相器设计等技术,使天线集成度和天线性能得到提高。CableFree 技术将应用于华为 Munich Pro、Golden Mini 及 London Pro 系列天线,以及 32T32R Massive MIMO 等产品。

网友A:
看来5G辐射不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5G辐射不小啊

你晒太阳受到的辐射比这大很多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晒太阳受到的辐射比这大很多倍

当年一个一线城市全是最高点(350M),无遮挡,同高度除了特殊情况飞机起降,绝对无人,FM广播电台发射功率就1KW,200公里以外都能清晰收听。。。。

2G基站发射功率一般单天线2W。。。。

网友:
天线承载功率将从五、六百瓦增加到一千瓦以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晒太阳受到的辐射比这大很多倍

虽然太阳也是电磁波,但也就是可见光和紫外线红外线,可见光对人体没伤害,紫外线会晒伤皮肤,红外线有热效应。而通讯用的电磁波会穿透人体,会被人体组织吸收啊,5G基站要全覆盖的话那个密集程度你可以想象一下。。。

网友C:
你晒太阳受到的辐射与5G的辐射不是一个频段。微波频段对人的影响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太阳也是电磁波,但也就是可见光和紫外线红外线,可见光对人体没伤害,紫外线会晒伤皮肤,红外线有热 ...

我来给你们科普下什么是辐射,一般人听到辐射这个词就好像遇到鬼样,辐射有电离辐射比如医院的x光伽马射线等能量是有点大的,而我们一般生活接触的都是电磁辐射比如手机电脑元件发射的电磁波能量都比较小,还有核爆炸高能量放射性元素才真正叫辐射,而这高能量放射性元素辐射才能对人体产生巨大危害打断dna链引起细胞变异,而生活中的电磁辐射能量太小根本对人体细胞起不了任何作用,举个例子对讲机知道吧?发明出来有七八十年了,对讲机发射的电磁波功率至少1-3瓦以上(手机功率只有几十毫瓦)是手机功率的几十倍,全球几十亿人几十年了怎么没听说大规模爆发脑癌呢?几年前那些个砖家不是说打手机多了要得脑癌吗?对讲机都使用了几十年没有大规模爆发脑癌?最后总结,辐射要达到一定能量才能对细胞产生危害,而5g的一千w辐射最多是热效应,它产生的热效应还没你家的红外电烤火炉的大(因为跟距离有关系,10米后的距离你还能感觉到你家的电烤火炉温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晒太阳受到的辐射与5G的辐射不是一个频段。微波频段对人的影响比较大。 ...

电磁辐射也就产生热效应,跟距离有很大关系的,就像你家红外电烤火炉1千w10米距离你还能感受到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