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总被击穿

楼主(2020-05-25):
今天做个电子负载,上电没反应。然后逐个排查原因,最后发现是四个mos管被击穿,感觉可能是焊接时被静电击穿。然后把电烙铁和吕壳都接上地线,重新换上新的mos管,4个刚换上两个发现又被击穿了,求救~

网友:
建议弄一个防静电台垫,可靠接地,戴防静电腕带

网友:
沃日,4个圆形大散热器,散热器多吗

网友:
你戴个防静电手环看看。

网友:
莫不是你没装主控IC就通电试机?要真是这样的话,不烧MOS才怪。

网友:
不装主控上电,楼主,怎么想出来的啊,此时MOS管G极悬空,必死无疑

楼主:
刚换的mos还没来得及试机就被击穿了,

网友:
是不是还没击穿,只是G极悬空, 感应电就使MOS导通了.

网友:
MOSFET散热铜底(打螺丝那个)与D还是S是连通的。。。

假如电路没问题,要用绝缘帽和导热绝缘垫绝缘再上散热片。。。

调试初期建议先上一个管,另外一边用水泥电阻,单个MOS弄个独立绝缘的小散热片用风扇吹吹,电流可控了再互相连起来组成系统。。。

就算调试成了,输入也弄个保险丝,电流失控了说不定还能保护下,万一人不在就烧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