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炸了的海盗船cx600电脑电源

楼主(2020-05-25):
这电源短接绿线不启动,拆开发现辅助电源ic小板烧了,买了ic来换,就是这两个电阻看不出阻值,谁能认出来,看了ic资料这个脚是电流检测的第三个脚,找不到相关电路图,谁懂的告知下谢谢

网友:
下面那个应该是3r3

网友:
两个都是3.3欧,或一个是3.3欧,一个是2.2欧。

网友:
朋友一个用了四五年刚刚坏了,质保10年,换了个新的

网友:
竟然英飞凌也会烧。。。个人感觉是3R3并联2R2.电流检测电阻。。。

可以直接整个5V1A以上的手机充电器代替辅助电源,要是另外也有问题也能早发现。。。
实在不行这个小板感觉是个原边反馈控制。。。

网友(2021-04-12):
这个型号的工艺及用料感觉还不如航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