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diy固态u盘求解惑

楼主(2020-05-25):
看到你们说的diy ssd u盘
全新正片/原厂正片/全新拆机片/普通拆机片……
Mlc/eMlc/Tlc
闪存2d/3d
1ce/2ce
闪迪/东芝/嘤特尔的各种型号
双贴/单帖速度

正规/速度/稳定性有什么区别?

没用过风枪只会烙铁的会不会容易吹坏?要不要先整个小的试试?
开卡量产什么的会不会很难?之前初中量产我的渣士顿u盘找工具花了好几天。

网友:
有工具的话自己买板子,然后从旧手机上拆EMMC吧!我做了两个。说实话只能玩玩,就算买人家做的,不是工厂生产的产品估计都不咋滴。BGA焊接这东西没那么简单,刚做好能用,不代表今后能用。SMT的工艺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自己贴的也可以,没那么可怕   工业流水线只是适合大规模量产

网友:
DIY其实稳定性很不好讲,自己用,自己心里清楚就行了。。。
网上DIY出售的,一般来说颗粒都还行,比啥某宝,某夕夕低价包邮盘强太多了。。。
不过现在颗粒复杂,供电也复杂,没原来无脑贴上去方便了。。。算是小众爱好吧。。。

当年winxp win7安装要模拟光驱,否则很多主板兼容性不好。量产光驱也不怕病毒改文件。
现在电脑不管啥优盘。不用量产也能顺利启动了,并不需要这个操作了。。。

我这里有放几个月会漏电的海力士颗粒可以贴优盘练手,要不要试试。吹坏了也不心疼,几乎主控都支持,玩玩可以,放数据就算了。。。

网友:
平时多备份一下资料吧,用拆机闪存做了个SSD至今还没出现过问题,后面准备搞个固态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