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巴斯勒工业相机,不会修,拆开看下

楼主(2020-05-25):
德国的巴斯勒相机,发热,拍照黑屏,不会修,拆开看下,不敢再拆了,怕装不上。求前辈指导。A640的。

网友A:
看成了巴勒斯坦工业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成了巴勒斯坦工业相机。。。

有序列号和Mac,不方便拍铭牌

网友B:
就S端子输出,搞个监控摄像机,换上原来的镜头,一样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成了巴勒斯坦工业相机。。。

那一定是以色列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S端子输出,搞个监控摄像机,换上原来的镜头,一样用

视觉检测设备,30万像素,拍照要求至少1500张每分钟,好像还有相机序列号进行定义,不知道换海康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一定是以色列代工的

前辈是唯恐天下不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S端子输出,搞个监控摄像机,换上原来的镜头,一样用

是千兆网线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视觉检测设备,30万像素,拍照要求至少1500张每分钟,好像还有相机序列号进行定义,不知道换海康能不能用 ...

这样啊,每分钟1500张,视觉检测肯定对色彩有特别要求,还真替代不了,大华、海康都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每分钟1500张,视觉检测肯定对色彩有特别要求,还真替代不了,大华、海康都达不到。 ...

海康大华都有这种相机,民用的监控摄像头肯定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每分钟1500张,视觉检测肯定对色彩有特别要求,还真替代不了,大华、海康都达不到。 ...

你也太小看国内的厂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S端子输出,搞个监控摄像机,换上原来的镜头,一样用

插口是控制或输出控制的,下侧网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也太小看国内的厂商了

性能有,接入不了

网友(2020-08-22):
巴斯勒全系列都可以维修,你这个采集图像黑屏,工作发热,修复率100%,可加我  18581001090

网友:
伊拉克成色,果然很特别了

网友:
玩视觉高大尚啊

网友:
走模拟输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每分钟1500张,视觉检测肯定对色彩有特别要求,还真替代不了,大华、海康都达不到。 ...

30万像素每分钟1500合到每秒25帧  现在的摄像头 1080p的 每秒30帧都很轻松

网友:
引用 网友E:
30万像素每分钟1500合到每秒25帧  现在的摄像头 1080p的 每秒30帧都很轻松

对头,我看错了,以为每秒1500张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万像素每分钟1500合到每秒25帧  现在的摄像头 1080p的 每秒30帧都很轻松

嗯,现在应该问题都不大了,千兆网卡接口,速度也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