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家讨论一下,网友拆的飞雕插排,内部黄铜,2.4平方可以带多大功率?

楼主(2020-05-25):
16a的开关,2.4平方的一体铜条,如果是H6 2的黄铜,把1平方的连接线换上2.08平方的打印机紫铜线,估计能带多大功率?

黄铜的电阻应该比紫铜高的多。

楼主:
搭配20a插排和大粗日本电源线

楼主:
日本大平方线和20a优质磷青铜插座到还行,就是这个插排是黄铜,电阻率比紫铜大的多,,瓶颈多大?飞雕这个和那些用料不足1.5平方还标2500w的铜片插排比是相当厚道了。

网友:
日本的电压低,所以电流要大。线所以要做的粗。

网友:
应该不会有人用紫铜做插片吧。紫铜一般是指纯铜吧,质地软无弹性。插着插着就松动了,然后接触不良,噼啪电火花

楼主:
到底能承受多大功率?大家估摸一下吧

楼主:
怎么没人说说那,能带4000W以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