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教换屎筒技术

楼主(2020-05-25):
这个铁筒子感觉寿命差不多了,要考虑换掉了。不知如何处理才能做到不漏。

网友A:
哈哈,这是哪国的大屎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是哪国的大屎管啊?

我国的啊。

网友:
哈哈,绝对颠扑不破,放心用

网友:
    铸铁管很耐久的,现在新房装的都是PVC管,万能胶连接技术,哪段堵了锯哪段,不过人工费不便宜,毕竟人家有勇气做这行业的工人是不简单的。

网友:
放心用,我怀疑楼的寿命没有这根管子长。。。
毕竟到年限的时候,楼就拆迁了

网友:
联系物业换吧,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个要在楼上施工的。。。
如果不能去楼上施工,就弄点防锈漆和防水涂料弄一下吧(停止外部腐蚀),只换这一层是没用的。。。

当然最好你如果新装修做防水,可以新管子从楼上做到楼下是最好了(避免了水管和防水老化漏水到楼下,对楼下是有利的,虽然楼上楼下也要施工)。。。

网友:
铁管还是很厚的,不用换,直接表面除锈并打磨光亮,涂上那种新型的防水胶……

网友:
铸铁管道很厚,寿命不用担心,人挂了房没了,管子还好好的

网友:
说出来连我自己都不太相信!12年租房时住的顶楼,卫生间里就是这种大屎管
在经历了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后,管子竟然从上到下裂开了一道大口子,宽度六七个毫米,臭味往外蹿
估计这大屎管遭了雷劈了吧
从此以后,雷雨的时候再也不敢悠闲淡定的坐马桶上了玩手机了
铸铁比较脆,年代久了换了PVC管为好

网友:
不漏水的话  最好别换  施工不是很方便
如果嫌难看的话  除锈 刷防锈漆 再刷银粉漆
外观亮闪闪的可以管个五年以上
我家老房子(199几年单位老宿舍房)  就是这样搞的  已经6年多了   还蛮好的

网友:
说铸铁管很耐用的怕都是家里的下水管道是PVC的吧。我家86年的房子用的就是铸铁管,用了30年就已经开始出现砂眼漏水了。

网友:
刷漆。
三层底漆 一层面漆 一层干了再刷第二层 再坚持三十年没问题、

网友:
我家也是铸铁管线,正烦呢,往下滴污水……

网友:
没有漏就别管它,用这种管子的估计是90年代的房了。

网友:
这个能换还是换吧,原来有9几年的房子,就是这不行了,好歹买了塑钢泥将就上了,建议整个楼上下一起换,还得考虑座便器下边的一块。工程量大,协调困难

网友:
建议别换,用水泥。我家1987年楼,屎管/阳台也是铁管的。厨房下水处转弯也是铁管,这里涂墙漆。屎管用水泥封面。没问题。前2年有剥落,再水泥。要是砌砖封,更扛用,拉多少屎都不漏。

网友:
表面浮锈除掉防锈涂料多几次再上漆

网友:
建议把铁锈铲掉或用钢丝头的角磨机把锈打掉,刷防锈漆,面漆;或者刷防锈漆,用水泥砂子填平,再用石膏找平,刷乳胶漆

网友:
做防水用水泥封起来要简单的多。最好是换个房,没有很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