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已解决)雅迪电动车充电器坏了,只亮绿灯,请教如何维修

楼主(2020-05-25):
雅迪电动车充电器坏了,20ah的,只亮绿灯,因为换新日的就能充。再就是输出线是通的,我测过了。保险丝看了下没断,就那个玻璃管的,红插座边。好了,现在问题复杂了,我的水平就是看哪个零件黑了糊了换哪个,或者根据网上教程换,自己不会检测。请教各路神仙,有懂的么,怎么修,谢谢。我按照大仙指点,短接151,能充了,但怎么修复?

楼主:
多几张照片

网友A:
充电器好歹也是开关电路,不清楚原理还是不建议自己动手的。这个输出级是否有个可控硅?

网友B:
不要告诉我你的线断了

网友:
同等维修水平的握个手

网友C:
1请明确告诉大家,几个保险,你看了哪个保险
2测输出滤波电容上电压多少,
3,0.1的电阻是否烧断,反面印刷条,从输出线往上爬线会不?仔细看看,有没有烧断的,不行放大镜伺候
4,如果那个花序型的散热片是主整流管,那么旁边的那个散热片上的玩意是不是BT151,一烙铁将三条腿连做一体再看有无输出

网友D:
检查下有没虚焊,放在车上很容易出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请明确告诉大家,几个保险,你看了哪个保险
2测输出滤波电容上电压多少,
3,0.1的电阻是否烧断,反面印刷 ...

专家来啦 ,快上图,动手修。还等卖围观瓜子矿泉水那

网友F:
不接电瓶,测量下输出看看有没有,没有就看看线,估计的线的问题

网友G:
LZ都说不会检测,只会看到哪个零件糊了黑了换哪个了。都散了吧。

网友H:
极性反了,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好歹也是开关电路,不清楚原理还是不建议自己动手的。这个输出级是否有个可控硅? ...

有,151,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告诉我你的线断了

测过输出线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请明确告诉大家,几个保险,你看了哪个保险
2测输出滤波电容上电压多少,
3,0.1的电阻是否烧断,反面印刷 ...

1,2楼最后那个图,红插座边的玻璃管,别的保险不认识了
2,是不是那个大个的,请稍等
3,我看看,网上我看有说取样电阻坏了,但我不知道哪个是
4,我试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下有没虚焊,放在车上很容易出现

我再焊一遍,最近媳妇确实老是带着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专家来啦 ,快上图,动手修。还等卖围观瓜子矿泉水那

请酌情支付场地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接电瓶,测量下输出看看有没有,没有就看看线,估计的线的问题

输出线通,无输出,我是从板子焊点量到线头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都说不会检测,只会看到哪个零件糊了黑了换哪个了。都散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极性反了,保护

咋反了?正常用着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请明确告诉大家,几个保险,你看了哪个保险
2测输出滤波电容上电压多少,
3,0.1的电阻是否烧断,反面印刷 ...

哥,跪谢,那个电容是56.2,151三脚连接有输出了,这个可控硅坏了?